[Phison] 一口拆三个固态 铭瑄黑的不行

楼主(2019-08-03):
好像都不怎么样

网友A:
铭瑄还可以啊,SANDISK正片,哪里黑?不过明明主控是PS3111, PCB却印的是2258?

网友B:
都是辣鸡
而且我觉得德尔第二个也是打磨颗粒,我还没见过丝印打歪的正片

网友:
第一个是黑片?白片?  第二和第三都是拆机片,大概率是拆机的颗粒,原厂编织带的颗粒表面没有这些痕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是辣鸡
而且我觉得德尔第二个也是打磨颗粒,我还没见过丝印打歪的正片 ...

见过正片闪迪在大圈里面打小圈?连二维码也打糊的闪迪?

网友D:
2256K那个还是不错的 早期海力士颗粒 开个120G 还是蛮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见过正片闪迪在大圈里面打小圈?连二维码也打糊的闪迪?

哈哈哈哈哈哈,第三个我在手机上没看清楚,还以为是拆机片

网友E:
铭瑄那个应该不是PS3111的套料,群联的套料配的是东芝片,不会配闪迪片
三片固态都是拆机,重打标,自打标nand的固态

网友:
我有两个台电的,更更黑,都是黑片,现在在下载机主盘,机械盘做存储盘。24小时干,坏了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2256K那个还是不错的 早期海力士颗粒 开个120G 还是蛮稳

我喜欢带缓存的SSD ~~~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铭瑄那个应该不是PS3111的套料,群联的套料配的是东芝片,不会配闪迪片
三片固态都是拆机,重打标,自打标n ...

哦,只能适配东芝片?

网友(2020-01-30):
新聚存已经成了小螃蟹主控+不明白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铭瑄还可以啊,SANDISK正片,哪里黑?不过明明主控是PS3111, PCB却印的是2258?

想多了兄弟,你细看他那第二个图的sd,什么工艺水平啊,字都打跑偏了,还能光雕做芯片都是各种垃圾拼凑的,不过这个58xt的板子能装3111真是没听说,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