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X拆解』折腾TP4056充电座想加防反充可惜失败了

楼主(2019-08-03):
『X拆解』折腾TP4056充电座想加防反充可惜失败了
某天无意中将电池放进储存箱,刚好放进充电座,无奈反了,又把芯片弄炸了
准备新的芯片,和一个大功率二极管

有散热功能,所以要用风枪才能搞下来

刮断正极铝箔

比对一下,焊接好二极管

拿一个未充满的电池

绿灯

可是有输出

这时放反不会烧芯片,可惜电也充不进去

短接二极管两头,有充电电流

可是去掉短接线就直接绿灯了

展示一下坛友改的USB公头夹子式4056充电模块,充电电流一流。

改防反接失败。

网友:
我就是反向并联了一个二极管和保险丝做的防反接保护功能

网友:
咯二极管压降怎么算,你这样凭空串个二极管在充电线路上,电池就会永远冲不到满电了吧

网友:
不是TP4556,只是 4056

网友:
本来这类就没有防反接功能,既然是单独充电器自然要有防反接,不然一不小心就玩完,看你们折腾得真心累,就坛子里面经常说人家垃圾的环高就很好啊,我电池随便乱放,那电路是rcc类的,电流500ma小点,但我剩心啊,放着就不管,,输出端具有充满自停和反接保护,

网友:
用颗NMOS应该可以实现反接保护
就是需要电池有一定的电压

网友:
多折腾点就可以自动识别正负极了

网友:
不错,实践重要

网友:
我给你提供个思路,小mos或者大mos你自己看着办,4只达到无极性充电,这样才实用,才有改的价值,你也可以学到东西

网友:
四只SS34组桥,最低成本的自动识别

网友A:
1.你的SS14很可能是坏的
2. 这种流传甚广的防反接保护方法,估计最早出自电动车充电器的功能宣称,其实只能防电池对充电电路反向放电,根本没有防反接作用。不信的话,大神不妨跑一下电路,你这种接法对反接的电池还是通路,哪来的保护?
3.就你这个应用,最简单有效的保护方法,确如2楼大神所言,1只二极管+1个保险搞定(如图所示,反置二极管的额定电流,最好≥保险管的额定电流)。供你参考,相信你一看就明白。

网友B:
二极管压降抬高了电压,这样充最高3.6v铁锂电池还行。普通的4.2V没法冲了。加个mos可以防止反接,或者理想二极管,成本比4056小板贵多了。老老实实加个防呆口吧哈哈

网友C:
11楼的图可行,接反就烧个保险而已,肖特基用5A,保险2-3A可以了。

网友:
谢谢分享。使用时注意就是了,我一般不加这东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1楼的图可行,接反就烧个保险而已,肖特基用5A,保险2-3A可以了。

保险换成2安的自恢复,冷却后自己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SS14很可能是坏的
2. 这种流传甚广的防反接保护方法,估计最早出自电动车充电器的功能宣称,其实只能 ...

看过这类的防反接保护,那样需要增加两个零件,本想一个搞定,看来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压降抬高了电压,这样充最高3.6v铁锂电池还行。普通的4.2V没法冲了。加个mos可以防止反接,或者理想 ...

没有抬高,用3V的照样冲不进去。反正没法子了,用的时候不要烧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险换成2安的自恢复,冷却后自己恢复

可以用自恢复的保险,还可以,只是要去找,现成的没有。

网友:
4057带反接保护,2片并联1A电流可以的

网友:
看大家各种折腾,其实要反接保护用错了芯片,只要买TP4057的充电板就行了,TP4057自带电池正负极反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