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milawaukee 米沃奇重型美工刀改造&维修...申精

楼主(2019-08-03):
      一直以来都想买把重型美工刀,折叠的。最近看到坛友晒出来的米沃奇,心里一动,还真找到一款喜欢的。这款美工刀是米沃奇3款美工刀中,做过精减的一款,没有集成剥线器和刀片仓,塑料柄片,因此也是最像常规小折的一把。整个刀头都是碳钢的!!1mm的钢衬+轴锁+无弹簧件!!

计划好了,就开买。淘宝上只有两家有这货。可惜的是都有问题(买到才知道)。

    到手后发现,刀的问题有点多。首先,淘宝上这两家的都不是新货。一家说明的是有使用痕迹,到手后发现整体情况还可以,除了贴片有油污,就是有个贴片螺丝有问题。主轴锁死...我拧坏了2个S2的T6批头都没拧开。没法调整,有点头和摇头的情况。人一钻了牛角尖就无救了。于是又去了第二家店买。这家店声称是外贸尾单,隐含意思就是新的咯?但是说明缺少腰夹。至少可以凑一把全新的咯?到货后...刀轴依然锁死...依然有使用痕迹...而且没有刀夹...并且,缺少一边的垫片。懒得和店家扯淡。 改刀。

     第二,这个系列有个名字叫fastback,可以单手快开,这是特色。到手的两把刀轴都锁死了,轴很紧。并且配的是不锈钢垫片,怀疑都是后来商家自己搞的。造成刀子轴紧无法快开,同时有点头,摇头的情况。完全没法忍...。

    第三,这系列美工刀采用了一种简化的轴锁,没有弹簧,因此,轴锁的锁块运动方向是倾斜的。一方面可以带来一定的锁定补偿,一方面却造成锁块和框架之间的余量有点大,造成锁定后还会有点头的现像。所以需要对框架进行修补。好处可能就是簧片比较耐久,整刀零件少。  下面看图片。

整体

原装的轴套,因为螺丝拧死了,只有用钻头把两边钻掉才拆开。 轴套中间直径5mm ,高5.75mm ,两边的头是4mm直径的。新换的对锁螺丝轴套差不多是8mm的样子。具体需要根据垫片调整。淘宝上的对锁螺丝都是通轴。所以需要把一边钢衬开孔扩到5mm,一边保留4mm开孔。这样有个好处是,把主轴螺丝拧紧后,不会对整个轴的松紧有影响。松紧通过调整垫片厚度和轴套高度就可以了。具体数据没不太好确定了。

一侧框架修补,用的一拉罐皮

另一边修补,也是用一拉罐皮,在贴片内圈贴一圈,限制锁块的余量。

最终效果不错,不点不摇,单手快开也可以。就是不知道这个效果能持续多久,就当是个乐子了。确实喜欢这把美工刀的整体设计。要是能做的再精细一些就好了。

补充一些数据,更换的铜垫片 0.5~0.6mm 之间。市售的10mm 沉孔的对锁螺丝没办法直接用。这刀的沉孔开口9.4mm ,所以如果用10mm沉孔的对锁螺丝,需要对螺帽进行再加工。或者用8mm ,9mm的。

网友A:
刀快吗,能割木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快吗,能割木板吗

刀快不快和刀片有关...如果是薄木板,模型用的那种应该是可以的。厚的就算了,这刀不是干那活儿的

网友B:
啧啧啧啧,重型货,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啧啧啧啧,重型货,谢谢分享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市面上管这种美工刀叫重型美工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这款不一样啊: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9
得伟美工刀也不错:https://w ...

不一样,就是看了那个贴子才起心买的。那款貌似是有新货的。带剥线刀的,铝柄,刀身厚的多。我这款更像小折刀。  得伟这款看着好重的感觉,还是片锁的,不错

网友D:
兄弟,这个主轴拧不开,不是你的错。

实际上这个主轴确实是标准T10,但你要知道是美制T10,不是国际标准T10。

这 批美沃奇美工刀我玩过的,实际上就是工厂出来的残次品,原装货所有轴滑(暂且这样叫吧)都铍铜合金做的,这儿都换成了自制钢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这个主轴拧不开,不是你的错。

实际上这个主轴确实是标准T10,但你要知道是美制T10,不是国际标准T1 ...

主轴应该是被换过。说主轴是铍铜的有资料么,我在官网上没看到有相关的介绍啊。一般刀子主轴用铍铜的很少见的啊,主要是铍铜相对于刀片还是软了点。垫片用铍铜的是用,但是也不常见的,只有那些贵一些折刀上有用。那两把刀有一把拆开后明显是打过胶了。

网友E:
话说重型美工刀都是用在什么地方  之前看外贸商店都有这工具

网友F:
论取名字的重要性,这种刀还不如好点的美工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话说重型美工刀都是用在什么地方  之前看外贸商店都有这工具

薄材切割,地毯之类,还有些卷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论取名字的重要性,这种刀还不如好点的美工刀。

大力切割就看出刀型的重要了。还有这个刀可以用0.7mm的加厚刀片。一般美工刀有些活干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话说重型美工刀都是用在什么地方  之前看外贸商店都有这工具

用在需要很大力气切割东西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