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论坛首拆华为matebook14

楼主(2019-08-03):
仅为初级拆机,闲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网友A:
其他不说,俩根热管还是挺粗的,笔记本最大问题就是发热降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不说,俩根热管还是挺粗的,笔记本最大问题就是发热降频

只是宽,但不厚,所以导热效果也就那样,超薄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宽,但不厚,所以导热效果也就那样,超薄本

低压CPU上这么宽的热管足够了,压力测试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压CPU上这么宽的热管足够了,压力测试一下试试

挨打64,单烤CPU,主频3.7G 坚持30秒左右,温度直升80,然后降频2.2G,温度稳定65左右。
我把电源选项最大CPU设置99%,最高频率为1.7G,跑分为睿频的60%,国际象棋6500,winrar 5000,鲁大师4万3,日常够用,还安静。

网友:
引用 楼主:
挨打64,单烤CPU,主频3.7G 坚持30秒左右,温度直升80,然后降频2.2G,温度稳定65左右。
我把电源选项最 ...

还行吧,这成绩,
只记得以前用y450的高配,咯细细的热管,简直属于不能用的状态

网友:
   惨不忍睹  ,底下配个散热器 单风扇的  , 解千愁  ……

网友B:
做工好还是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好还是不好啊?

接触的笔记本都是5000元档次的,华为这个算不错,讲几个细节:接口都有加固处理,扬声器与机身是软连接(避免共振),屏幕是全贴合窄边框。

网友C:
看了苹果再看这个简直就是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他不说,俩根热管还是挺粗的,笔记本最大问题就是发热降频

热管很薄的 只有3mm左右

网友D:
不喜欢超薄本,散热是个问题,还是喜欢电池是18650那种本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苹果再看这个简直就是虐

苹果没有5000块的新款笔记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喜欢超薄本,散热是个问题,还是喜欢电池是18650那种本本

笔记本作为家里第二台电脑,移动便携使用,可以追求一点轻薄,1.4kg,跑分超桌面I3 7100,关键续航还有10小时。

网友E:
这个笔记本外壳是铝合金的吗?是和苹果笔记本一样的吗?
还是就一个薄薄的铝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笔记本外壳是铝合金的吗?是和苹果笔记本一样的吗?
还是就一个薄薄的铝片 ...

A/D面比较薄0.5mm左右,B面是全贴合玻璃,C面厚很多,大概大概1mm左右,边缘做了高光倒角,C/D之间是塑料中框

网友F:
什么显卡?mx150?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显卡?mx150?

MX250 满血版

网友:
博主,我想跟你咨询一下这个matebook14后盖六角螺丝钉是什么型号的,我的不小心丢了一颗,十分着急,希望博主帮帮我

网友(2019-10-15):
有没有拆屏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