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空调这样装是不是可以完美解决震动问题

楼主(2019-08-03):
(图片)

网友A:
简直完美  但是过几年线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直完美  但是过几年线会断

过几年会换

网友:
觉得外机管道接口会先漏。

网友:
我一般是外机四个角垫上保温管然后铆螺丝

网友:
压缩机会不会荡漾起来?然后越荡越浪呢?

网友B:
我担心上面那根竹子能承受得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担心上面那根竹子能承受得了吗?

楠竹强度绝对够,杠杠的

网友:
应该用弹簧悬挂

网友:
铜管很快就挂了,然后立马不制冷。

网友:
带动竹子震动,噪音来自整个架子!

网友:
感觉铜管会先挂掉的

网友:
这个高度的话,砌个台座子固定在上面不是更好?

网友:
这种悬挂式理论上来说是可以把震动减到最小,但如果支撑竹竿的构架不牢固,构架会产生共振,反而会放大震动。

网友:
铜管做好圆形或U型抗震不是不行。不过感觉还是弹簧减震好

网友:
这是什么造型呀?挺别致呀,非常6+1呀

网友:
看着像工棚可能无法安装到墙壁上,所以不得不采用了目前非常先进的独立悬挂安装方式能有效的减小震动

网友:
通过调节绳子长度解决共振问题?

网友:
如果是R32的制冷剂,你就等着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出现

网友:
那竹子可能引起共振,效果堪比音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