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电池的坛友们看下这颗锂电池怎么样?(GPC8870129)

楼主(2019-08-03):
大家好,懂电池的朋友们帮忙看下这颗聚合物锂电池怎么样,前几天去华强北买电子元件,路过一个卖电池的地方,一大片卖电池的柜台,在赛格后面,以前太平洋安防市场一带。转了几个店铺,花25大洋买了颗10000mAh的锂电池,老板说可以支持5A电流放电,我觉得吹牛,线这么细,老板说你自己加粗电源线。现在用途没想好,先用来测前段时间自己做的电子负载吧。哈哈。打算后续买些充电宝套料,做个充电宝,做完再来嗮图。来看测试,有图有真相。

这个是电池正面丝印图

测试仪表自制的电子负载。在论坛DIY上有晒过制作过程的帖子。
电池用可调电源充饱和了4.26V

给电池加电流到1.09A,电压下降到4.0V

继续加大电流到2.13A,电压下降很快,到3.74V了。

再加大电流到2.52A,电压下降到3.63V,估计这线太细,造成损耗太大。

继续加大电流,原本打算加到3A电流,电池输出过流保护了。电压变成2.37V,电流变成0了。
店铺老板吹牛,放电电流3A就被保护输出了,肯定放电电流不能到5A。
把保护板拆了,看能不能支持5A放电,但是不要保护板5A放电怕电池冒烟起火。

打算测电池容量,准备用1.5A电流放电来测试容量。现在放电电流是1.57A,电压3.85V

从下午2点钟放电,放到晚上大概6-7点的样子,固定好放电电流,出去运动了,回来忘记看时间了,反正天都黑了。电压3.11V,电流1.55A。右下角是容量,10.26AH=10260mAh。我把放电截止电压设置在3.0V,还可以继续放电。

截止放电,电压3.07V,电流0.04A,已经截止放电了。容量11.02AH=11020mAH.

个人觉得这颗电池容量还是足的,但是店铺老板吹牛可以放电支持5A,实际放电3A就保护了。实际上用2.5A放电,电压下降特别快了,不知道是否合理,对电池不是非常专业。欢迎懂电池的朋友下面留言。谢谢!!

网友A:
足容不足容是要放电测试,能放出足够的电量才算足容,还有数码电芯不支持高c放电,一般限制0.5c

网友B:
不知道容量吹没吹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容量吹没吹牛逼

现在实测容量有超过10000mAH,容量还是没有吹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足容不足容是要放电测试,能放出足够的电量才算足容,还有数码电芯不支持高c放电,一般限制0.5c ...

10000MAH电池0.5C放电,该多大的电流放电合适呢?

网友:
表示还有一个小米的2W聚合物电池无处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00MAH电池0.5C放电,该多大的电流放电合适呢?

要是足容10ah,咯0.5c放电就有5a没问题,至于你说的3a就保护,估计是电池上面带的保护板的事

网友:
听说锂电池1c放电没问题,1万毫安时可以10安放电没问题

网友:
保护板的问题,这种小保护板最大就是3A,

网友:
我读初中的时候25元买了一对玩具很大的对讲机,当时老板说可以50米。我问老板有没有更远距离的。老板说拿回去把里面一个原件调一下就能很远距离,我后来找到一个修家电的让他帮我调,修家电的人说,如果能调,厂家为什么不调好,还能卖高价。

网友:
10AH按照最垃圾的标准0.5C也是可以放5A的,怼怼10A问题应该不大,但是非动力内阻大,大电流没意思

网友:
说实话这种容量型的软包超过20块就算贵了

网友:
5安没问题的,把保护板换掉就好了,

网友:
内阻测下就知道了 达到60豪欧就可以5A

网友:
看来是吹牛皮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