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ez7420电池还有的救不?

楼主(2019-08-03):
手里有两把一个是7420一个7520需要用到这个7.2V的电池,买了几个不包好的到手居然没有一个是好的!!而且都是人为故意把电池与保护板断开的!
这个电池听说不能断电换电芯保护板会锁,有什么办法解锁吗?

网友:
松下的好像是不锁板的,我14.4V的换完能上原充

网友:
外壳用回来,直接加电阻。

网友:
好机器,好电池

网友A:
如果你愿意出,我可以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愿意出,我可以接手。

你要电池?

网友:
嗯,有意,qq99273067

网友:
如果你要出这个电池,就直接加我WEIXIN:tps12369

网友B:
500出两电一充,保证完装,直插22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0出两电一充,保证完装,直插220V.

完美搭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00出两电一充,保证完装,直插220V.

只有电池和充电器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电池和充电器骂

双枪留着自己抚摸,多一套双电一充。

网友:
我还差把7420.

网友(2021-01-21):
紧俏商品不包好=坏的,贪不了便宜的

网友:
这两款电池真的是难得找啊。。。。

网友(2021-05-03):
之前我问换电芯的卖家说松下电池不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500出两电一充,保证完装,直插220V.

右面这把是冲击扭力二合一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右面这把是冲击扭力二合一的吗?

扭力冲击平钻三合一

网友(2022-01-03):
引用 网友B:
扭力冲击平钻三合一

7520还在吗 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