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新购置的手电筒

楼主(2019-08-03):
本来手上大大小小有七八个手电了,但还没有带侧光的。看见这个活动价29,就下单了。铝合金桶,透镜调焦,带充电口,带侧光灯,带战术夹。没发现反光碗,问客服,说都不带。开最亮放了一晚上,大概九个多小时,灯头不热,还能亮。电池号称2200mah,用仪器测了,差别有点大。将就用吧。

网友:
电筒还可以,至少电池没给你表上22000mah:titter:

网友:
测按钮估计会坑死人。

网友:
要那么多干嘛,我以前着迷手电筒,淘宝花了250买了一个变焦t6,现在呢!感觉还是魅色不锈钢小直手电方便,魅色充8也挺好的,每年找知了猴子都是不锈钢小手电方便,见年抓了二百多个知了猴子都是用不锈钢的

网友A:
什么牌子的至少在标题里注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至少在标题里注明一下

不能打广告

网友B:
这种货小心电池过放,没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货小心电池过放,没保护的

电池直接垃圾堆见

网友C:
开最亮能开九个多小时那么厉害? 不是吧,即使电池容量符合,也不可能最亮档电流只有两百多毫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最亮能开九个多小时那么厉害? 不是吧,即使电池容量符合,也不可能最亮档电流只有两百多毫安吧。 ...

这就是那么奇怪,仪器测也就50mah左右,内阻300豪欧。但是最大亮度,九个小时还能亮。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就是那么奇怪,仪器测也就50mah左右,内阻300豪欧。但是最大亮度,九个小时还能亮。 ...

你这是1A放电,内阻那么大肯定放不出多少电,按手电筒上面撑死电流几十mah电流,所以放出的容量就大点,感觉几百mah还是有的,但是300mΩ内阻的电池也是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1A放电,内阻那么大肯定放不出多少电,按手电筒上面撑死电流几十mah电流,所以放出的容量就大点, ...

这种手电配的电池都比较差,包括某火上百的手电

网友:
手电,一般不买超过十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直接垃圾堆见

不能这样,要分类回收。

网友:
焖烧桶?光衰估计比较严重,不过也所谓了,粗用没问题

网友:
我买的10元的电池拆不出来 郁闷

网友:
玩手电,给你找个一块玩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