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agonPower LS-2000 UPS 差点跳闸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08-03):
这款在线式UPS 插上电就短路?
大家帮忙看下
插上电风扇都转的

滴滴滴的报警 几声后, 空气开关就跳掉了
大家帮忙看下怎么回事

网友A:
短路一般直接跳,过一会才跳是空开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一般直接跳,过一会才跳是空开小了吧

63A 的空开

不短路一般不会跳吧

网友:
估计是逆变部分有短路
刚开机的时候应该是旁路状态,此时逆变未启动,输入输出直通,所以电风扇正常转
逆变部分一启动就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