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得力的充电led手电筒

楼主(2019-08-03):
找到一个得力的充电手电筒,无论冲多久灯也不亮就拆开看看
就这玩意,220v直冲,很轻

拆开一看原来是铅酸电池,肯定是放坏了,好歹是个锂电啊

就这一块小电路板,220v转5v的样子

背面,这板子原件太少了吧

灯板背面

想改成锂电,想想这玩意亮度也一般,又笨重,还不如那种强光小手电,也没啥利用价值,感觉可以扔了

网友:
应该是电瓶坏了

网友:
不如把上面的灯珠都改成紫外线灯珠 以后说不定什么时候能用上

网友:
草帽灯珠亮度确实不行,单个F8草帽亮度还过得去,看开关都生锈了也很难推得动了,电池肯定废了,没什么改造价值

网友A:
确定这是正牌得力?我看估计是个山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这是正牌得力?我看估计是个山寨的

得力也就是这个水平,得力一点都不得力。得力做的产品比较多,但是没一样能拿的出手的,价格还贵。

网友:
这也是得力手电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