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各位大哥:苹果手机屏幕裂了,还有救吗??????

楼主(2019-08-03):
苹果手机屏幕裂了,还有救吗??????

能正常使用。就是屏幕裂了。屏幕上面的左右两角有2-3个黄点,据说有这个黄点,可能屏幕整个都要换了。因为苹果是三层屏幕。

修一下不知道多少钱????

网友:
听说有一种专门的液体可以修复

网友A:
看着内屏好像列了,应该是没救了,

维修费 ,信仰果 不便宜啊

网友:
又不是OLED屏幕,贵啥贵,你去换个苹果x的屏幕,那才是想哭

网友B:
两百来块吧,要原装那就不止了

网友C:
抖音上有卖胶水的:上粘天,下粘地,中间不能粘空气!粘飞机,粘大炮,粘的火车嗷嗷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抖音上有卖胶水的:上粘天,下粘地,中间不能粘空气!粘飞机,粘大炮,粘的火车嗷嗷叫。 ...

胶水能治裂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内屏好像列了,应该是没救了,

维修费 ,信仰果 不便宜啊

是啊。好像是内屏裂了。郁闷啊。以前五六千买的。熊孩子一摔就五六千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内屏好像列了,应该是没救了,

维修费 ,信仰果 不便宜啊

应该是换屏幕总成吧?我看了淘宝,要12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百来块吧,要原装那就不止了

只换外屏的话100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内屏好像列了,应该是没救了,

维修费 ,信仰果 不便宜啊

晚上问了淘宝维修店,说是外屏坏了。

网友D:
发黄好像是从外屏裂的地方近水了。之前遇到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啊。好像是内屏裂了。郁闷啊。以前五六千买的。熊孩子一摔就五六千没了 ...

这种老手机不要心疼了。可以丢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老手机不要心疼了。可以丢掉了。

不能跟有钱人比。

买的时候花了5800.

比现在那些几千块钱的安卓爱国噱头机速度快很多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黄好像是从外屏裂的地方近水了。之前遇到过

问了淘宝维修店,说是外屏坏了。发黄是因为外屏压迫显示的原因。

网友F:
拿到手机市场换外屏一般40元,自己换几元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拿到手机市场换外屏一般40元,自己换几元钱

我们这里手机市场要200.
自己换也要150左右。
淘宝外屏就卖150啊内外屏总成卖190-220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拿到手机市场换外屏一般40元,自己换几元钱

求大神几元钱的外屏链接

网友:
换一个玻璃盖板就好了,不要买淘宝的修复液,没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拿到手机市场换外屏一般40元,自己换几元钱

看淘宝上换的玻璃外屏的,普遍是反映很容易碎,甚至没磕碰就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