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内机风量小 维修

楼主(2019-08-03):
美的2匹 空调 室内机 突然风量小 很小很小
但是是制冷的 手放到出风口 感觉到冷气
是什么情况 是什么东西坏了

风量已经调到最高了

网友:
看看定频还是变频空调,

楼主:
找到问题了 电容爆了

网友:
换个电容,几块钱修好了,不错

网友A:
电容挂了,散热片堵死了,基本就这两种

网友:
风机启动电容挂了呀

楼主:
换了个4uf的 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挂了,散热片堵死了,基本就这两种

内机应该是蒸发器脏堵(灰尘多了),用小型隔膜洗车机清洗下。

网友B:
哈哈哈  看这个电容爆的好有喜感啊~

网友:
这是真的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  看这个电容爆的好有喜感啊~

估计电容爆了好久 之前还可以正常用 就是我一直以为是以为电机叶轮变形了 有点甩的声音

网友:
可能我见识少,第一次听说风扇电容会爆,哈俣

网友:
很多壁挂机也是一样的,虽然电容焊接在板子上的,但是一样容量会减少,导致转速变慢风机震动变大,拆下来量就能测出来,换个新的上去感觉都不一样了

网友:
我的挂机是个啥问题不记得了,不怎么开,拆开看被老鼠咬了电机线,靠着线头咬断了好几根电动车也是如此

网友:
这电容有意思·····挺的型的···看来·快生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