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闲鱼入手一台华仪MASTECH MY62数字万用表,拆解,不知道有没有翻车

楼主(2019-08-03):
闲鱼入手一台华仪MASTECH MY62数字万用表,拆解,不知道有没有翻车, 那几个电位器分别调节什么的,一共5个,液晶屏幕下还有一个

网友:
也没看出什么做工特别的好?难道楼主买来有特别用途?

网友:
现在的东西比以前的要漂亮,但是质量未必

网友:
10块20块拿下的话无所谓翻不翻车做工中规中矩,没什么亮点也没有大缺陷,凑活用吧

网友:
万用表多了无用

网友:
能用就不翻车,电位器是校准用的,别乱动就是了,这玩意新的也不用多少钱,用不着去咸鱼趟这浑水

网友:
看着用料很不错啊啊。

楼主:
那几个电位器分别调节什么, 我要校准下,现在误差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几个电位器分别调节什么, 我要校准下,现在误差较大

my62万用表质量还可以,转换档声音清脆灵敏,以前修过一台my62,更换了芯片7106,档位在2v位置测量1.5v电池,跟别的万用表比较调整了液晶屏下面的可调电阻。电容档显示不正常更换了ba10324af集成块,20uf电容档测量了4.7uf的电容,跟其他的万用表比较调整了右下角的可调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几个电位器分别调节什么, 我要校准下,现在误差较大

电容档调整应该是调左下角的可调电阻!

楼主:
我要调整直流电压和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