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解晨信通讯HCD9766来电显示,智能拨号电话机!

楼主(2019-08-03):
『 元作 』拆晨阳通讯HCD9766来电显示,智能拨号电话机!

电话机一枚 。。。用途不大,拆开看看

拆开

0.5W的喇叭

液晶控制板

用的斑马线

控制板

上面有调试标识

电话机这种板子,上面电阻很多

全家福

之前喜欢电话机 ,收藏了几台 ,今天这种电话机,非常普通。
完 ,谢谢欣赏 。

网友:
国内的电话机就没见着一个做工看得过去的,

网友:
只有办公室可以用了

网友:
好像确实很多电阻哈哈,等牙膏

网友:
谢谢分享。。。。想当年,这个东东要400大洋。。。。。

网友A:
刚刚帮老爸,修了个电话的听筒,经常性失灵,开始以为是线不行,后来发现是 里面的小喇叭 线圈(32欧)接触不良了,市里只有两家还有这货,而且只有8欧的。换上去也行,声音还大了点。

网友B:
老电话都是硬件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帮老爸,修了个电话的听筒,经常性失灵,开始以为是线不行,后来发现是 里面的小喇叭 线圈(32欧)接触 ...

也许是机缘 ,我接触到很多电话机 。可以直接换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电话都是硬件开关的

我也有个这样的电话,除了一颗牛屎外全是分立元件,但是不能挂断了,始终保持在通话状态,知道咋回事吗

网友:
看着用料很不错啊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这样的电话,除了一颗牛屎外全是分立元件,但是不能挂断了,始终保持在通话状态,知道咋回事吗:s ...

叉簧开关或免提模拟摘机部分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叉簧开关或免提模拟摘机部分电路

叉簧正常,没有免提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