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翻车 美国泰格斯iPad背光键盘+旋屏护甲 看看 质感和品质是怎么来的

楼主(2019-08-03):
上次因摄像头的帖子
和老板聊得比较投机
居然和老板是本家 (世界真小)
不过他比我大一圈多  所以改口叫老哥

老哥说以后有新货都先寄给我玩玩

然后我就拿到了这款
美国泰格斯的 蓝牙背光键盘
还是带保护壳的
他们叫军规护甲
确实包装盒上写获得了美军方的
MIL-STD-810G跌落测试认证
听起来和厉害的样子

是骡子是马
拆开一看便知道了

刚拿就连上自己的魅族试了试

因为iPad被小情人霸着呢

内部做工是我更感兴趣的
直接拆

背部D面4个软胶垫看起来就是螺丝口
果然不错 小心揭掉
用的胶真好 不残留
拆过高端鼠标的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但四角螺丝下了依然不能开壳

于是到处找其他的螺丝口

在转轴的背面找到2个

而且我用力拔了这个护甲
之后证明 方法不当会破坏了塑料件

回头一想

应该是卡扣设计

从边缘唯一的开口充电口下手

一点一点撬开

撬棍顺着边缘滑

不然面板就花了(这次小心多了)

很快除转轴那一边

其他三边D壳都分离开

注意D壳上的磁铁
那个是关系到关盖息屏功能的

然后小心翼翼开转轴那一边

原来D壳 也就背壳是ABS材质的
这种材料是强度很高的工程塑料
我在修车的时候上看到车上很多塑料件都是用这个

D壳没啥连线(现在小心多了)
直接可以取下来

现在能看到是整块冲压钢板

做底盘兼配重的

我原先以为是电池重
到这一步就容易拆了
直接下掉所有可见的螺丝
三个规格分开放

取下钢板下面就是关键的
X架构键盘模块 和主控板
当然还有电池
键盘模块看上去
于笔记本拆开C面看到的情况类似

电池是 3.7v  1500mah
那反向充电升压到5V

能输出的 1000mah
是这样计算吧?
那这个反向充电的功能
真的就是老哥说的救急用
也就是充手机 大概能冲 20%-30%之间吧

还好反冲不是重点
这电池按说明书 是可以工作10多个小时的
待机可以一个月吧

蓝牙主芯片是 BCM20730

查了一下是 蓝牙3.0的
愿用博康的芯片就是高品质保障

反正整个主控板 全是贴片元件
做工就是笔记本级别的
注意主板上的金属垫(排线旁边)
这应该是和金属底板组成
抗电磁干扰的

这就是看不见的品质

整个C面材料是ABS+PC
正面的拉丝效果
应该只有PC材料才做的出来
ABS是比较糙的
做不出光滑镜面的吧
最让我整个机械控兴奋的是转轴结构

开合和旋转 二维的操作

就是靠整个金属结构来支撑的
拆下后整个非常大的阻尼
用手几乎是掰不动的
当然用工具就可以轻易拆解
为了还原我就没拆的很细
只是把旋转中轴拆下来看了下

单单一个转轴就有这么多的垫片组件
各位猜猜都是起什么作用的
后来还原的时候费了好大的功夫才还原
原来着每个小垫圈都有自己的作用的
这就是这种大牌产品的质感
和手感的精妙的地方
国产廉价货 从来都没好好做过一个转轴!

好 最后全家福
因为考虑到还原难度就没继续拆下去了

有些是胶粘的
我还要没配上iPad感受下呢

楼主:
小情人的iPad还没用完
直接连上LG的平板试试输入手感
对于我这种已习惯笔记本码子的人
100%无障碍 很舒服
这个背光在无照明情况下是这样的

注意是没有F1-F12的win功能键的
这个键盘纯粹是为苹果打造的
准确说是为IOS设计的
顶部的快捷键都是为IOS设计的
相当的方便快捷
甚至超过了苹果的原厂iPad键盘
Smart Keyboard
由于我没有Mac 或 MBP 就没法测试在 MacOX下的表现了

但是看键盘布局
应该有95%的效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贴,整的我也入了一个

谢谢支持 支持,现在使用效果如何 ,分享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卖的给个链接么???

看我另外一个交易帖里面有哦~~和老哥说好了,论坛来的坛友有大折扣哦

网友A:
好贴,整的我也入了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大牌产品就是上市的价格太高了,美亚要69刀,真的有点舍不得。还好咱有万能宝。。。。。现在掌柜给福 ...

哪里有卖的给个链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品牌的魅力确实就是在这些地方,不用怀疑好不好用,直接买,买,买就对了。 ...

这种大牌产品就是上市的价格太高了,美亚要69刀,真的有点舍不得。还好咱有万能宝。。。。。现在掌柜给福利70不到,我觉得就值得玩玩了。我是pro9.7 放进去也蛮合适的,虽然顶部的扬声器被挡住了,但是不影响其他的正常使用

网友C:
大品牌的魅力确实就是在这些地方,不用怀疑好不好用,直接买,买,买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说国内厂家怎么样,等这玩意儿和国内产品一样售价时再拿来对比。

确实成本限制想象力,但如果我告诉你 ,这货现在人民币70不到算不算超值? 不然我也舍不得拆了推荐给大家呀。

网友D:
别说国内厂家怎么样,等这玩意儿和国内产品一样售价时再拿来对比。

楼主:
拆东西其实大家都会,关键是能Get到这些大品牌的精妙设计和用料。
国内厂家的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中转轴每个垫片中间还应该有油脂。不是为了润滑而是保持阻力。螺丝上紧时都是用扭力计测量的。不是随便上 ...

还真的没有一点一点润滑油脂

这个垫圈最下方也就是

与横梁接触的是一个带对称凸凹的那个垫圈(银色比较厚)

这样旋转屏幕旋转180度会有个锁紧感

然后它后面是三个黑色 有弧度的垫圈(黑的 锅的形状)

重叠在一起形成类似弹力机构

最后是防滑垫圈(铁灰色 上面有凹点)

最后是防滑螺母

而且垫圈中孔并不是圆的

也就是说不管怎么转动

垫圈是不会随屏转动的哦
这才是这个轴 设计的精妙之处
既有合适的转动阻尼
特定角度上还有锁死的手感
而且手感的下降曲线很缓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不便宜哈哈,谢谢分享

美亚69刀的产品,不是国内300以下的货能比的。不过老哥家在做活动,坛友有福利价

网友E:
图中转轴每个垫片中间还应该有油脂。不是为了润滑而是保持阻力。螺丝上紧时都是用扭力计测量的。不是随便上的!这家里还有一扭力计。只是好久没用了。有时我折开让你们看看,小日本的工具真的了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G:
键盘的电池好大 片,估计待机会很长吧

我看说明书上写的 键盘背光最大亮度可连续工作10小时;也可以关闭背光,连续工作130小时,待机更是长达一个月。

网友G:
键盘的电池好大 片,估计待机会很长吧

网友F:
估计不便宜哈哈,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