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求助!安国测试架(AU6998)量产闪存都只有一半的容量

楼主(2019-08-03):
新入了个安国测试架(AU6998),手上有几片东芝和闪迪的16G闪存,准备量产测试,可是最后容量都只有8G(显示坏块数量有一半)

感觉不像是闪存的问题,闪存都是从旧固态上拆下来的正片MLC,如果是一片倒是有坏的可能,不太可能几片都坏掉一半吧?
自己琢磨了很久,网上的各种情况似乎没有太对症的,设置里也尝试了一些改动,弄来弄去仍然无法解决问题,求教各位大佬

补充一下,在打开量产工具时出现了一个“档案损坏”的错误(如下图),我没管继续量产了,是这里的原因吗

网友:
帮顶一下,我也有此疑问,静等大神解惑。

网友:
黑片嘛,坏块太多,也可以把ECC扫描级别调低一点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是弹片座接触不良,换了探针座解决问题(前一阵把弹片座搞坏了才换的,不然还发现不了),弹片座对残球和无球的闪存支持非常差,对植球要求较高,所以测试座还是探针的方便

网友A:
我做安国测试架就没成功过识别闪存过,换了好多板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安国测试架就没成功过识别闪存过,换了好多板都不行

我是买的成品,怕自己DIY搞坏

网友(2019-10-01):
引用 网友A:
我做安国测试架就没成功过识别闪存过,换了好多板都不行

我最近也DIY了个6989的板子准备上测试架,发现1脚怎么都对不上。

网友:
我手上有个芯邦的测试架也是只能开出来一半的容量,检查下是不是楼主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