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盒到光猫300米,网速慢怎么办?

楼主(2019-08-03):
光纤盒到光猫300米,网速慢怎么办?

100M电信宽带
测速出来是 上行60 下行25(100M 标准是上行100 下行20)

这个是线路损耗? 用宽带多拨 也没办法解决吗?

楼主:
后端 都是千兆环境

网友:
300米算啥,光纤10Km没问题,查后面的吧

网友:
实际测试GPON光衰-29照样跑11MB/S

网友A:
100M 标准是上行100 下行20?楼主是不是搞反了?一般下行比上行大

网友:
这点距离光损耗可以忽略不计,只要你的带宽够,网速飕飕的快

网友:
现在的单模光纤在1550nm波长的衰减每公里才0.22dB,300米能有多少,1490-1625nm差不太多的,倒是要看看光纤插头,一般冷接的损耗有可能会大一些

网友:
上网高峰,达不到标准!共享带宽!

网友B:
独立带宽吗?独立IP吗?开通的带宽速率是多少?

网友:
这点距离对光纤来说根本不算什么,除非光纤头没做好或者你内网问题等,也可能运营商机房错误,咨询下调整即可。

网友C:
进光猫看看光功多少,低于-27找维护,光功是越接近0越好,电信一般-20左右,-27以下都算正常,到30左右基本就容易断线了,还有测试要选对节点,电信的选电信的,不要跨运营商选,尽量选择最近的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M 标准是上行100 下行20?楼主是不是搞反了?一般下行比上行大

说反了 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独立带宽吗?独立IP吗?开通的带宽速率是多少?

开通的100M
最便宜的电信宽带
肯定不是独立IP
一户一拨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光猫看看光功多少,低于-27找维护,光功是越接近0越好,电信一般-20左右,-27以下都算正常,到30左右基本 ...

关键不会进光猫

以前装好了 好像帮我测试了下的 好像是有个-27的数制

网友:
100M电信宽带
测速出来是 下行60 上行25
路由器的存在问题较大

网友D:
先要看光功率是不是达标,还有怎么测速的,最好网线直连电脑-光猫进行测速

网友:
有些新型号光猫,登录页有网络测试,里面就能看到所有信息
有些型号铭牌的账号就能看到
大多数老型号要超级账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通的100M
最便宜的电信宽带
肯定不是独立IP

我是电信200M独立IP,千兆光猫接口。上下行独立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要看光功率是不是达标,还有怎么测速的,最好网线直连电脑-光猫进行测速 ...

用路由器A和B 分别接入光猫 拨号

速度测出来的结果都是60M 的25M

A 和B 出来 后接了个千兆AP, 然后电脑接在这个AP的LAN上

网友:
猫是千兆猫吗,线是千兆吗,路由是千兆路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