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我看下这个P1014AP06问题

楼主(2019-08-03):
有网友说这个P1014AP06芯片有BAG,不能不停的插拔电源,否则会造成P1014AP06炸机,手贱试了一下,结果真TMD的炸了。现在怎么也修不好了。使用外置电源给这个电源供电电源能启动也可正常输出,可以确认是以P1014AP06为主的相关附属电源损坏,现在配件都差不多换完了,还是不行,各位帮我看看哪里的问题。感谢各位。

网友:
果真好奇害死猫,没用过也不懂,大神上

网友A:
看了datasheet 这芯片自供电,你怎么接的电源呢?损坏是无负载拔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datasheet 这芯片自供电,你怎么接的电源呢?损坏是无负载拔电源吗

这个电源是可以空载的,但损坏却实是无负载拔电源所致,大哥给点意见。

网友:
既然你ic和自感尖峰吸收电路都换新了,那可能是vcc脚滤波电容问题或者尝试拆除辅助的那些原件,只保留典型应用基本盘试试原则上次级先不用动哇

网友B:
应该是小开关变压器有问题了。

网友C:
lz这电路图画的跟实物图似的而且看似有错误,这个辅助电路一共就这点东西,能难修到哪去,查431及其反馈电路

网友:
也可能有断路及短路(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这电路图画的跟实物图似的而且看似有错误,这个辅助电路一共就这点东西,能难修到哪去,查431及其 ...

说的也是啊,就这几个配件都换的差不多了,就是不行,电路图我核对了好几遍了,没问题,现在就差没换变压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的也是啊,就这几个配件都换的差不多了,就是不行,电路图我核对了好几遍了,没问题,现在就差没换变压 ...

431管脚排列分好几种,你得先搞清你换的431管脚排列,不能随便一个就换上去,搞不好电压失控烧后面东西。另外你图中描述不同431电压不同,既然无输出,这不同电压怎么测出来的?瞬时值吗? 变压器,万用表测下就行了,另外你都测出电压了,它坏的概率不高,除非有匝间短路,断开它的负载单独测试,排除它的负载影响,实在不行弄个14v电源头嫁接代替,要不拿给我修 包好,但是最少200块

楼主:
这个电路我又核对了一遍,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431管脚排列分好几种,你得先搞清你换的431管脚排列,不能随便一个就换上去,搞不好电压失控烧后面东西。 ...

单独给外接一个电源给这个电源,这个电源是可以启动的且可以输出,43R的K脚是一直有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独给外接一个电源给这个电源,这个电源是可以启动的且可以输出,43R的K脚是一直有电压。 ...

431k脚一直有电压,你的辅助电源怎么可能没输出呢?输出经r24限流到光耦到431阴极到阳极形成反馈电路,ref脚低于2.5v,阴极电压就是输出减1.7v左右的电压,没起振哪来的输出,另外你画的这个不叫电路图,顶多算个pcb布局图,你得把实物变成电路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431k脚一直有电压,你的辅助电源怎么可能没输出呢?输出经r24限流到光耦到431阴极到阳极形成反馈电路,re ...

上面有啊,这不是让你看的更清楚吗问题是变压器输出滤波电容两端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有啊,这不是让你看的更清楚吗问题是变压器输出滤波电容两端没有电压。 ...

  顺着输出电容往前测,看看整流管有没有输出,排除整流管到电容正极之间引线是否断路,另外431k极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小开关变压器有问题了。

让你说对了,小变压器坏了,测量了一个好的,一个绕组电阻0.67,一个绕组0.8,一个绕组2.4,烧坏的这个一个绕组电阻0.67,一个绕组0.8,一个绕组0.4,初级绕组烧了。

网友(2020-07-13):
这样的维修精神值得为你点赞

网友:
我的ATX长城电源也用这芯片,频繁开关就炸管,同时烧保险,但不会烧整流桥,更换芯片后又可以用。

网友(2023-02-09):
谢谢楼主你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