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激光手电筒充电器(环高)

楼主(2019-08-03):
最近看到有14块多绿色激光手电,还带18650电池,于是撸了个玩玩,手电筒半拆,裸个充电器看看吧。

↑配件还挺齐全的,挂绳两根,充电器和USB线,电池等。

↑这个是挂脖子上的挂绳,手电筒后面还拴了根黑色小挂绳。

↑电池是凸头18650,打了厂商的标,1800mah不知道有多少。

↑手电筒后面电池仓盖子带锁,这个只是个安全开关,锁上了按前面的开关不能点亮手电筒,防止误触和儿童拿来玩,并不能锁住电池仓。

↑拧下的前面“圆饼”是满天星透镜

↑不带满天星透镜的时候

↑点亮一下挺耀眼的

↑装上满天星透镜的效果

↑充电器正极有“环高”的logo,看样子是南孚环高代工的。

↑背面的拼音:厦门南孚?不知道真假,为何不用中文呢?

↑充电器是USB输入的,里面也很简单。

↑板子背面就一个指示灯

↑板子零件倒是不少,基准TL431,J6应该是三极管,那个1HD的是充电IC?

网友A:
亲身经历告诉各位,不要照飞机,不要照军事基地,不要照公安局。

网友B:
看你们都撸,我也跟风撸了一个,还没到。这充电器看着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们都撸,我也跟风撸了一个,还没到。这充电器看着不行啊

我有1A的充电宝板子,打算利用这个外壳改造,1A充电足够了,这个撑死不超过500ma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1A的充电宝板子,打算利用这个外壳改造,1A充电足够了,这个撑死不超过500ma ...

其实4056的小板应该也可以,淘宝1块多包邮的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身经历告诉各位,不要照飞机,不要照军事基地,不要照公安局。 ...

说说你的故事

网友:
在哪买的啊?

网友C:
最便宜的也带有满天星透镜?

网友D:
这类不应该是tp4057吗

楼主:
三楼那里有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便宜的也带有满天星透镜?

是的,我撸的就是最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不应该是tp4057吗

TP4057不是六个脚的吗?这个三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TP4057不是六个脚的吗?这个三脚的

这应该是个三极管,这板子上就没看到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撸的就是最便宜的

看看明天的签到红包有多少,红包大的话就翻倍撸一个玩玩。好像前天在隔壁看到有人说好评可以返现5元?看样子是随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明天的签到红包有多少,红包大的话就翻倍撸一个玩玩。好像前天在隔壁看到有人说好评可以返现5元?看样 ...

你这么一说,我都忘了用红包了

网友:
谢谢分享。。。。。。手电看着不错,充电器太垃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么一说,我都忘了用红包了

赶快去弄红包,如果红包大的话 翻倍再买个来平均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身经历告诉各位,不要照飞机,不要照军事基地,不要照公安局。 ...

照了被捉了咩? 这货还看得过去啊,是不是14块刷单的咯种

网友:
丝印1HD是SS8550三极管,1.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