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G2板2246XT双贴0DFK组256G

楼主(2019-08-03):
前段时间 天已微冷 老板那边出了G2板的2246XT,这边就随便测试一下

这个板子的亮点主要还是让2246XT能在G2版型实现双贴颗粒,直接上两个0DFK试一下

桥接固件刷了160316_A8_08_18_TRIM

水贴完毕

网友A:
现在凡是不是迫切需要用到的都忍。。。

网友:
够小~~G2版型有没有散热比较好的外壳呢

网友A:
对比了下还是NGFF加盒子性能比较好,4k快一倍。

网友:
我对U盘性能没这么高要求,3281已经足够了况且81我都嫌热,46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凡是不是迫切需要用到的都忍。。。

贸易战的影响,您老企业在裁员?还是买了房?

网友:
我首发特价入了20片

网友B:
不管是G2还是通用尺寸的板子套料,如果有配套的,散热效果好金属外壳,那必须入一个。
但现在适合G2的散热好的金属壳很少吧?
所以还是看看就好,尺寸再小再能扮猪吃老虎,没外壳难道我拿个裸板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是G2还是通用尺寸的板子套料,如果有配套的,散热效果好金属外壳,那必须入一个。
但现在适合G2的散热 ...

有金属的G2外壳,裸板用温度高,加金属壳辅助散热。

网友:
这速度,逆天啊。。

网友:
160316_A8_08_18_TRIM实际上就是140509_A1_82_40.bin,用文件校验CRC23值是一样的,说明没有任何变动。140509_A1_82_00.bin支持rdt结果读取,不短接识别开卡(不刷入固件或者最老版本固件也同样支持,140509_A1_82_40明确不支持rdt结果读取,必须短接才能识别开卡)

等cnc外壳出来,听说开始做了。

网友:
256G一般人也用不到啊。价格也不便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比了下还是NGFF加盒子性能比较好,4k快一倍。

桥接主控不同,后期会有1351版本的上。

网友(2019-12-19):
单贴128过不了

网友:
这速度,这温度,我真为你担心,我觉着U盘100读100写足够用了。

我试过200M读写的U盘,在启动PE的时候并没有比100M读写的快,几乎没有区别,拷数据吧,100M以上,我觉着速度仅仅是个数字而已了,就跟大富翁银行卡里的钱一样。USB 2.0的盘也仅仅是慢一些而已,完全可以接受。

网友C:
求【天已微冷】网店地址,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天已微冷】网店地址,谢谢

直接淘宝搜

网友(2022-09-05):
大佬  2246XT  0DFK 的固件可以分享一下吗,我网上下载的 写速度只有 130.  谢谢~
363558489@qq.com

网友D(2022-10-20):
一样的 2246xt odfk 求固件之前下的 老是不成功,谢谢。241417269@163.com

网友(2023-09-26):
引用 网友D:
一样的 2246xt odfk 求固件之前下的 老是不成功,谢谢。

0DFK有几个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