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电筒怎么拆?

楼主(2019-08-03):
隔壁论坛广告买的(淘宝没有物流信息,灯倒是很快到了),10块钱不到。拿到手充电,尾部白色开关有红色指示灯,几分钟后指示灯不亮了,可以正常使用用了一会儿,再次充电,红色指示灯继续不亮,怀疑充电电路坏了,插上usb测试仪,有1a的充电电流。出差一周回来,发现不亮了,充电前几秒钟有1a的电流,随即没有电流,灯亮了几秒钟彻底不亮,现在也不能充电,感觉就一次性的垃圾货。和卖家沟通退回换,运费AA,想想还是算了。仔细看了一下,这个电筒好像没有可以拆开的地方,前面变焦部位拆不下,后面也没有可以拆的地方。大家看看从哪儿入手可以拆了它。

网友:
爆拆,旧坛有人拆过。

楼主:
破坏性拆开,从后面撬开,塑料后盖碎了,后悔没有用电吹风吹一下,可能会无损拆开。

网友:
楼主下手太狠了,我前两天刚拆过,在挂绳洞里用小平口起子翘起来一点,然后用剪刀刃从一圈慢慢翘,基本无损拆开。

网友A:
我也买了一个,不能换电池只能充电,你的为什么拆了坏了吗?

网友:
看看我这个  基本算是无损。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66872&extra=
先把按钮的硅胶帽薅出来,然后钩子或者小螺丝刀卡住,用力往外拽。但是不能用太大力,要抻着点。基本能无损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一个,不能换电池只能充电,你的为什么拆了坏了吗?

出差几天点漏光了,充电几秒钟后没有了电流,就此报废,卖家同意换,邮费各半,想想算了,买一个才几块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出差几天点漏光了,充电几秒钟后没有了电流,就此报废,卖家同意换,邮费各半,想想算了,买一个才几块钱 ...

嗯,这么说还是买18650电池的方便点,还能换,这个14450电池不可拆卸是挺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这么说还是买18650电池的方便点,还能换,这个14450电池不可拆卸是挺麻烦
...

是的,你想想一个电筒才多少钱,电池肯定不好,到时候冲一次电用个一分钟的话,你就要考虑换电池,但是这么难拆,肯定要破坏了,所以这种电筒不要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