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开始蛋疼之作----不间断电源缺电自动关闭电脑的玩意

楼主(2019-08-03):
别人需不需要我不知,反正我需要。
原理就是停电后UPS坚持一段时间再给出PC关闭信号(PC端可以设置为睡眠或者关机)。为什么要坚持一段时间而不是由它直接关机?因为我的蓄电池还可以开机10个钟。而且我几乎长年不关机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完电,就由它自动检测好了。
检测电池电压低于xx时就启动计时器(为什么要延迟?因为有时候我在做某些东西,总得给我几分钟去保存文档吧?一下子给我关了那跟直接断电有什么区别),延迟xx分钟后给出一个零点几秒的开关量去控制电脑的电源开关。但是还要保证一个前提:电脑开着机的时候才能给出这个开关信号。不然电脑本身就关机的,缺电的时候却给了开关量让它开机了,那岂不是扯淡!于是采用电脑的电源指示灯来控制。
画好了板子,又觉得,扯一根线进去电脑不好吧?搞无线吧!USB其实也可以,只要找一个废无线键盘的主控板,找出睡眠键就可以了。但是我找出我的废无线键盘板子,居然不认了!扔了,搞射频的吧,找了很久都没有合式的成品的遥控开关卖几十块钱,贱商。还是自己搞吧。本来想自己做遥控方案,查了发现要分批买十几种元件,运费加起来都几十块。还是用模块吧。
开始打算用2.4g,也就是下面这个

便宜是便宜,可是有个大问题,它本身要延迟0.35秒!而且2.4g说不定就被wifi干扰了。于是又转向UHF的,终于找到了。

网友A:
讲道理 如果人在电脑旁边,断电以后应该是报警吧?然后过一会电池撑不住了再关机。
人不在电脑旁边 如果有没保存文件 有没有不间断电源区别都不大 该关还是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讲道理 如果人在电脑旁边,断电以后应该是报警吧?然后过一会电池撑不住了再关机。
人不在电脑旁边 如果有 ...

首先,电池得是你儿子,撑不住了它会告诉你:爹,我撑不住了!你快关!
其次,都说了,不是非得死要关机,可以设成“睡眠”,“休眠”……

网友:
这帖子给台湾人看到又要说大陆整天停电了,我路由器有过400多天不停机的记录,家里正常一年停不了一次电。

网友:
电池充电电路加一个三极管,一个继电器两个电容,两个电阻就能搞定的事搞这么复杂干嘛

网友:
现在真的极少停电,,,我这好几年没停过电了,UPS都是摆设。太久不停电就导致了某个地方停电一次都上新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