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DR12V-EC开关不灵

楼主(2019-08-03):
博世GDR12V-EC开关不灵,我没有这把钻,修的我都想入手一把了,做工没得说。就是有点小贵。不会编辑图片有要修的加微信:15063291191

网友A:
新一代的GDR-12V EC款估计也快出了吧。博世的GDR好用,小巧力气也一般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一代的GDR-12V EC款估计也快出了吧。博世的GDR好用,小巧力气也一般够用了。 ...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这个钻太贵,齿轮油还不一样,

网友(2019-10-03):
买了三年,当时以为是冲击钻,没想到是左右冲击不是上下冲击,使用次数一个手能数的过来,到是挺有劲的,燕尾钉打后角铁里要是不撒手直接就把螺丝打断。

网友:
越复杂的工具越难修

网友B:
某宝上有,才几十块钱,何必买新的,带板180不带板6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宝上有,才几十块钱,何必买新的,带板180不带板60左右

一般里面进灰尘了,我一把用了快1年了,开关用wd40清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