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买了个断了底座的三星显示器,TB配件有3块的6快的,区别大不?

楼主(2019-08-04):
刚拿回来看了下还不知道怎么拆,不过老站有人发过拆机贴,可以学习学习。配件不贵,邮费贵,运费都要10块。

这个是中关村在线的背部图,可以装那种架子

我想的是这样的小众产品,汇总到最后的总渠道都是一家,所以质量都是一样的,只是看是第几手了。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A:
估计差在邮费吧,前段时间买一个戴尔的显示器电源,包邮的16.9,不包邮的8块,算上邮费都一样

网友B:
挂墙吧~我的都是挂墙的~(只是电视机用,电脑模式很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差在邮费吧,前段时间买一个戴尔的显示器电源,包邮的16.9,不包邮的8块,算上邮费都一样 ...

邮费都是10块,我想的是这样的小众产品,汇总到最后的总渠道都是一家,所以质量都是一样的,只是看是第几手了。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墙吧~我的都是挂墙的~(只是电视机用,电脑模式很少用)

我还是当电脑显示器用,所以还想装个底座。也有那种挂架式的底座,太贵了,也不能调整角度。

网友C:
这小东西,3块6块应该没啥区别,有二手拆机的原装配件最好。。。

网友B:
可以的~网上大把~

网友D:
只要是原装的都一样,就是卖家定价不同,当然新旧程度也会影响价格

网友E:
找点啥代替更划算。

网友:
直接配个支架臂比较好用一点。

网友:
TB买个挂架20以内的就有。

网友F:
三块六块赶贵的买就是了

网友:
不用买了,固定好位置用胶粘死就可以了。

网友:
去废品站看看,3、5块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小东西,3块6块应该没啥区别,有二手拆机的原装配件最好。。。

他们介绍都说是新的,我倒还想要旧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块六块赶贵的买就是了

这两个选择可以选6块的,还有更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网上大把~

我不方便用挂架,用的话也是要底座式的,钉墙上的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是原装的都一样,就是卖家定价不同,当然新旧程度也会影响价格

他们介绍都是新的。我在想,这东西会不会有人做副厂的?一套是3个零件,而且东西又小众,通用性不强。会不会就是供应商的库存流到市场上了?其实都是原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点啥代替更划算。

没法替代,只能灌满AB胶粘死

网友:
我用一个显示器投屏,分辨率太低,只显示一多半,手机也不能调分辨率,谁知道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