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CSR 8645 CSR 8670 蓝牙音频高端无损芯片 卖 请高手支招

楼主(2019-08-04):
CSR 8645  CSR 8670 蓝牙音频高端无损芯片 卖  请高手支招 或者高说教下是什么板子,板子内包含功放芯片吗?
能帮忙说明下怎么接线吗 顺便问下能改 桌面音箱和汽车音箱蓝牙连接吗 ?

CSR 8645  板子 25 不包邮
CSR 8670  板子 45 不包邮
CSR 8670  模块 35 不包邮

闲鱼链接 可以先咨询  购买链接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除非用过,不然很难改的。
而且还不能保证板子的好坏。

楼主:
板子都能点亮链接蓝牙

网友:
圆型的是不是5.1声道的蓝牙板,看着有6个喇叭焊点

网友A:
上面都没看到功放IC,估计还需要子板,应该是soundbar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都没看到功放IC,估计还需要子板,应该是soundbar的板子

应该不是 看着像是就电源NFC 喇叭

网友:
DV1-075有意,请问大概多少米一块

网友:
第一个看测试点像什么东西与蓝牙连接用的,有麦克和多声道 输出,还有按键控制,第二个蓝牙只能跑电路才知道怎么接,第三像蓝牙耳机啊,那个大黑东西是调音量还是上下曲用的吗,NFC可能是快速匹配蓝牙用的吧,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