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再做QC3诱骗器

楼主(2019-08-04):
首先参考这里--做个诱骗器对乐视QC3.0充电头细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803

上次做的那个,因为U表不好用,看着别扭,再做一个!

因为做这个东东,不光是为了测试QC3,还想用它当做简易可调电源用,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电压表。

为了做这个,先买了电压表,电压表到货就开始做。

做诱骗器前先买电压表,到货了

顺便买几个三极管

两个电压表,5个2N3055

这是国产的2N3055,一个才8毛钱,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这个表包装袋没有密封

一个密封着,一个开着口没密封

没密封的那个是个坏家伙

老板还不错,说给补发一个,还在路上

这个是很早以前用坏U盘壳改的,直接用电脑给诺基亚手机充电用的

就是直接从U口取5V电压,省个充电头

这次就用它做诱骗器吧,相中它上边那个小开关了

才买的两个电压表,上边那个是坏的,仔细一看,两个三端元件一个横的一个竖的

还跟上次一样,搭焊

整体模样,做好之后不能盖盖子,一合盖子,诱骗器就不能工作,不盖盖子就能用。
这个U盘壳空间太小了,费气巴力弄了一天,不理想,真扫兴。
工具不给力,纯手工开孔,很费时间。

又找了一个无线网卡的壳子

上次买的洞洞板宽度正好,长度需要截短

共需3层楼,不要插楼,往下看。

楼主:
把原来做的拆了

重新在洞洞板上排列元件

先焊大件

三个开关一个电压表,挖孔,纯手工挖,不太容易啊

大模样出来了

尾部打孔,输出电源线从这里走

宝塔钻扩孔真好用

尾部电源插头成品太大装不下,自己做

手工挖孔真不容易,不断调整位置,越挖越大

搭焊元件

还有一楼,继续看

楼主:
装好了,试试

诱骗到了12V,这表显示11.9V

尾部输出后万用表显示11.91V,基本一致

退回原始状态,应该是5.01V的,这表有点高了,不过,这表能微调

最低诱骗到3.39V,这表偏高,应该是3.37V

诱骗到9V

最后把开孔处美容一下,外观还说得过去吧

成品就这样了,基本上两个作用,一个是做QC3充电头测试用,一个是做简易可调电源用,
可调电源电压范围3.37V-12V

最后请教用电磨的高手,东成电磨,能不能在U盘壳子上做这些开孔打磨之类的工作呢,有个坛友说他有东成电磨,做铝合金门窗很好用,但是做这些小活,反倒不好用。
本人手头没用电磨,一点经验都没有,像做这些U盘壳子类的小活,用多大功率电磨合适呢?看看下边帖子,帮我选 选 ---
两种电磨怎么选?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120

网友:
这个做了3个版本,LZ真能折腾呀!
手工开孔确实费力,感觉电磨加软轴才合适

网友:
牛掰,手艺不错哈哈,等牙膏

网友:
楼主买个游标卡尺,测量尺寸就准确了,然后弄个小电磨笔之类的,钻孔+打磨,DIY就方便了。或者直接上3D打印机,一言不合就自己打印盒子。

网友:
很好,什么时候来个原理图

网友:
这种3055你都敢买,猜都是小点可伶的小心片 不信你拆开看

网友:
我在塑料上开孔一般用1mm的钻花钻一圈,然后用美工刀,开出来都还比较匀称

网友:
塑料开工好办,铁皮的恼火

网友:
2N3055是山上来的无疑

网友(2022-11-27):
这塑料盆当真是一言难尽啊,你们家旺财没意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