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125W的汞灯镇流器能D个什么?

楼主(2019-08-04):
        去年在老站曾发帖,求问汞灯镇流器能D个什么(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67820&page=2),很多坛友说可以将绕组一分为二改为隔离变压器,那要是有两个呢?

不会是说D两个隔离变压器吧?

网友A:
120W太小了,两个串联可以纠正电网滞后,其他就没什么大用了!

网友B:
可以做胆机的滤波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W太小了,两个串联可以纠正电网滞后,其他就没什么大用了!

我看是只能拆线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胆机的滤波电感。

好吧,等我学会什么叫“胆机”再说吧,谢了。

网友C:
当饭吃肯定不行,配合触发器当高压电源。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饭吃肯定不行,配合触发器当高压电源。还不错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等我学会啥叫触发器再说。

网友D:
串联起来当成220v/110v自藕变压器,用于洋二工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联起来当成220v/110v自藕变压器,用于洋二工具吧。

这是对于我是最有价值的建议(因为容易实现,串起来再从中间输出,是吗?)谢谢了

网友(2020-01-10):
引用 楼主: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等我学会啥叫触发器再说。

哈哈哈哈类似于灯管启辉器,不过那玩意接好了一送电就有高压电一个线头不能摸,另一个随便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