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相机拆了、求大神们看看是坏了吗?

楼主(2019-08-04):
镜头伸出来过会自己有缩回去、有时还卡

网友A:
镜头伸出来还会缩回去,有时会卡,说明镜头在伸出过程中阻力大导致的,拆镜头检查。

网友B:
镜头被你拆坏拉

网友:
自检保护。伸出不到位,或受阻。细心拆开,检查触电,是不是有锈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镜头被你拆坏拉

相机屏幕显示C:32:60 怎么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头伸出来还会缩回去,有时会卡,说明镜头在伸出过程中阻力大导致的,拆镜头检查。 ...

相机屏幕显示C:32:60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步進馬達  塑膠齒輪 ,  去轉伸縮筒

纯好奇,请教一下,这种相机更换镜头能提高成像质量吗?接收光线的CCD能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