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一下薅来的小巧数控XL2596s电源模块LED显示

楼主(2019-08-04):
很早就看到了,一直没买,因为性能参数真的比较弱。

技术参数:
    IN+ :输入正极       IN- :输入负极
    OUT+:输出正极        OUT-:输出负极
    输入电压范围:5-32.0V
    (32V为极限最高电压,请一定留余地使用否则将损坏)
    输出电压范围:0-30.0V
    输出功率:最大30W
    输出电流:1.5A(max) 超过1.5a应用请强制散热极限3a
    (输出短路会导致模块损坏请不要短路)
    输出电压设定分辨率:0.1V
    电压测量精度:±(1%+2个字)
    产品重量:24克/只
    外形尺寸:66mm*36mm*14mm

正好有券,就买了吧。周四下午下单,周五早上就到了。
照片是周五晚上拍的,今天有空整理一下发帖。
快递很给力~

价格实惠,不过没有质保,残次品。

带四个按键和LED显示,电解电容和电感,标准的降压电路。

第一眼就看到生锈了,卖家说是库存泡水的。

这边也生锈了

接线端子氧化

另一端也没能幸免

拆下端子的螺丝和弹片,生锈氧化

检查完毕,学习操作说明:
    在接线之前,请仔细看一下输入输出接线端子上下的字符,并严格按照字符标注接线;在操作按键之前,请仔细看一下模块PCB上按键旁边的字符,确定好每个按键的功能后再进行操作。
    1、ON/OFF键为输出电压控制键,上电后默认输出电压开启,按动一次则可关闭输出,再次按动又可开启,依次循环。
    2、数码管左边两个按键(IN键、OUT键)分别可以切换数码管显示当前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
    3、SET键为输出电压设定键,短按SET键,输出电压小数位闪烁,表示此位进入设定模式,配合数码管左边两个按键(+键、-键)即可增大或者减小数值,从而设定输出电压增大或者减小;当小数位选定了需要数值后,再次按动SET键,输出电压整数位开始闪烁进入设定模式,同样配合数码管左边两个按键即可设定到自己需要的数值。当需要的数值设定后,按动SET键即可退出设定模式,如果不按SET键,6秒后自动退出设定模式,并记忆当前设定数值。

先上4.5V输入,显示OK

调整设置到输出3V,也还行

按下off,停止输出

电压精度对比,还能接受

调高输入电压,输出微微上浮几个字

继续上浮,最大输入时

设置10V输出,也还行

看完电压精度,看看带载能力,上电子负载,表头显示9.9V,这就不美丽了

微调电流,线阻比较大,损失0.2V

继续调高电流,线损继续,辣鸡山寨安卓线

线损继续

继续调高,电源保护了

重新测试3V输出,也有线损

尝试给镍镉电池充电用

加上8000mah电池

充电OK

最后看看板子细节

xl2596s芯片降压

输出mos,4450,上面的贴片不知道是自恢复保险还是电流采样。

单片机藏在LED底部,数控XL2596S芯片的反馈实现调压。
比较遗憾的是带调流的那款卖完了。

网友A:
做个小电源不错,求链接
等牙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小电源不错,求链接
等牙膏

谢谢捧场,哈哈,是打算组个电池组做个移动可调电源的

网友B:
处理品一共三款,都不带调电流的,2596的电流太小没买,买了一个这个,这个也不能调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小电源不错,求链接
等牙膏

按货物清单名字搜索就找到了,单价6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个小电源不错,求链接
等牙膏

记得先领5块钱的券:
https://taoquan.taobao.com/coupo ... e&scene=taobao_shop
再去这里买: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pT&id=5980042074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处理品一共三款,都不带调电流的,2596的电流太小没买,买了一个这个,这个也不能调电流的:
...

LZ这家店没这款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记得先领5块钱的券:
https://taoquan.taobao.com/coupo ... e&scene=taobao_shop
再去这里买:

你那4A版的TB和TM都没找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那4A版的TB和TM都没找到呢

那是很多天前刚开始处理时候才有的,总共几十个,卖完就一直没见再上架过,现在只剩另外两款2596的了,一个5块一个6块,为了用券只能买6块的那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很多天前刚开始处理时候才有的,总共几十个,卖完就一直没见再上架过,现在只剩另外两款2596的了,一 ...

嗯嗯,电流确实小了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嗯,电流确实小了点

另外还要考虑运费的,我这里运费5块,还算比较便宜,有的地方运费10块,就不划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还要考虑运费的,我这里运费5块,还算比较便宜,有的地方运费10块,就不划算了 ...

偶这里7块,还将就

网友C:
2596效率太低,如果10元包邮可以考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596效率太低,如果10元包邮可以考虑~

券后1块钱,其他就看你运费了,我这里运费是5块,总共6块钱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96效率太低,如果10元包邮可以考虑~

到手价6¥,勉强接受吧,哈哈,看着数显单片机控制,比可调电阻旋钮方便些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先领5块钱的券:
https://taoquan.taobao.com/coupo ... e&scene=taobao_shop
再去这里买:

确实,10¥那版犹豫了一下就卖完下架了

网友D:
看着不错,锈蚀不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不错,锈蚀不严重

说是按键后期会失灵,打算再用超声波清洗一下,把四个按键和两个端子换成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券后1块钱,其他就看你运费了,我这里运费是5块,总共6块钱包邮

6块可以的,超10块就不合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手价6¥,勉强接受吧,哈哈,看着数显单片机控制,比可调电阻旋钮方便些哈哈 ...

好像到我这得8块,没撸,主要是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