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波形峰值点检测电路

楼主(2019-08-04):
仿真电路图

绿色输入,红色输出,效果一般,输出在输入波形的峰值点翻转

实际电路

100hz正弦波输入,输出是黄色方波,还可以

100hz三脚波输入,输出是黄色方波,还可以

1khz正弦波输入,输出是黄色方波

1khz三脚波输入,输出是黄色方波

10khz正弦波输入,输出是黄色方波滞后,失去检测作用,
所以只能用于低频

10khz三脚波输入,输出是黄色方波滞后,这里看的更清晰些

网友:
电路里是把运放当比较器用了?

网友:
高频滞后是运放带宽不够?换运放减小电容试试。

网友A:
老师再结合电路图讲讲原理

网友:
换成10p的试试

网友:
这个不打赏,设计的太差了,没有达到电压保持功能。这个要批评下奸人同学。。。。。。

网友:
再给一个差评。粗一看标题,以为是峰值检测电路,再一看,原来是过零检测。。。。。

网友B:
再给差评!!原来是峰值触发电路。。。。。。。好吧,奸人同学,你赢了,给你打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给差评!!原来是峰值触发电路。。。。。。。好吧,奸人同学,你赢了,给你打赏。。。。。。:tit ...

触发电路应该是那个三角形的波吧

网友C:
我最爱看波了,特别是那种抛物线饱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最爱看波了,特别是那种抛物线饱满的!

老司机双要开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司机双要开车了。。。。。

温总最近忙什么呢,也不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再结合电路图讲讲原理

哈哈,这个还得有请专家,我只会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