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施耐德变频器面板不显示(Telemecanique VW3A1101)

楼主(2019-08-04):
这个面板用久了就会不显示,心须换新的,大神们知道一般是什么故障,自己能修吗?

网友:
无显示就看按键又没用,再查一下供电电路

楼主:
这块板估计专业性太强了,不好分析。

楼主:
做工的确漂亮!

网友:
这个东东说不定有逻辑锁,到时间或次数就锁死,然后就是换新。

楼主:
施耐德ATV71/61图形终端无显示
施耐德变频器 浏览:1650回复:10收藏
季全共   2011-06-28 10:40
我公司有多台施耐德ATV61/71系列变频器,今年陆续有四台变频器的图形终端损坏,好在都是外部起停和调频,上电后变频器可以正常开停与调频,就是图形终端液晶显示没有,看起来好像全部液晶点都是黑点,好像全部液晶点都通了电一样,看不到黄色背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打开图形终端检查里面很干净,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换一个好的上去就能正常显示。本来坏一个不怎么注意,现在几台设备陆续坏了4个,没备件了。

jasin 1 #
2011-07-05 23:59
图形终端那批的产品是施耐德的缺陷,没办法,我这里有全新的,有需要买的可以联系我18602021151
施耐德传动产品技术支持 2 #
2011-11-03 12:09
大家如果在施耐德变频器使用上有疑难问题的话,可以参考这本书《施耐德变频器的应用》,此书于11年10月出版,
作者邢建中 ,此书在各大网上书店(如当当网,淘宝网,中国图书网,中国科技金书网,卓越网)和各地大的书店都有。
季全共 3 #
2011-12-28 17:31
上星期又坏了一个,看上去就像拔下来一样,无任何显示,不知道是否寿命到,运行时间3年多。施耐德的图形终端能否设置屏幕保护?时间一到自动熄灭,有报警或故障时自动恢复,按任何键自动恢复。
楠风4 #
2011-12-31 16:22
施耐德的变频器就是这样的质量。我们用的很多,施耐德说5%的故障率是正常的。大家能换品牌就赶紧换吧。
北京变频器配件赵红伟 5 #
2012-01-27 17:22
这东西就是坏的多

xuanyun6 #
2012-02-04 10:12
我也坏了好几个,而且都在同一台ATV71HC40N4上坏的,我怀疑变频器主板的供HMI面板的电源有问题???!!!
电工70077 #
2012-02-13 15:37
我公司多台变频器也出现此故障。
suwen45908 #
2012-02-14 19:50
质量问题了

qianfeng_tch9 #
2012-03-24 21:21
施奈德的面板是找其他企业代工的

jasin10 #
2012-06-21 14:43
回复内容:
对:xuanyun关于我也坏了好几个,而且都在同一台ATV71HC40N4上坏的,我怀疑变频器主板的供HMI面板的电源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

不是电源问题,是批次质量问题,后来出厂的做了改进

网友(2019-11-06):
平时不用就拔下来,放在对应变频器旁边,要用的时候方便拿

网友:
这种操作面板基本是没法修的,我也遇到过两个这种面板坏的,拆开了也没发现哪里坏了,芯片类的不好测量,其他元件量着没有问题,猜测可能是MCU坏了;还有几个ABB的操作面板也是这样,啥毛病都量不出来,就是不亮了,只能换新。

网友A(2019-12-12):
谁有多余的不要的送一个我研究研究,顺丰到付就可以。可以就站内信。

网友(2020-01-26):
引用 网友A:
谁有多余的不要的送一个我研究研究,顺丰到付就可以。可以就站内信。

这小东西不便宜,只是个终端,没他设备也一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