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之前坛友送的华硕古董AP,ASUS EA-N66

楼主(2019-08-04):
型号是EA-N66,12年左右推出的产品,样子像艺术品,查了一了还是双频的,但是两个频率不能同时用。
官网还能查到手册。

标准的华硕管理界面。

背面有挂墙的位置。

做工不错各种屏蔽。

雷凌RT3883F,这个CPU很热用一会就烫手。
看了一下闪存,一个是华邦的W9725G6JB-25,另一个是旺宏MX29LV320EBTI-70G,32MB+256MB?也没找到刷固件的方案。

网友:
双用稳定就行

网友A:
单网口,这种造型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B:
挺好看的。双频不能同时用

楼主:
用的话散热改一下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网口,这种造型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做AP一个网口够用了,造型独特

网友C:
外观看着一般般,但这一拆开,做工用料真的挺不错的

网友D:
那时候还有雷凌 被联发科收购这都多少年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观看着一般般,但这一拆开,做工用料真的挺不错的

是的华硕的东西一般是贵然后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看的。双频不能同时用

要是能刷固件的话该可以一起,但是找不到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时候还有雷凌 被联发科收购这都多少年前了

那可能收购之前出的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的话散热改一下最好

要是中间能塞下一个光污染风扇的话,估计会很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中间能塞下一个光污染风扇的话,估计会很炫

这个想法好

网友:
功能够用,造型酷炫,值得收藏

网友F:
看着用料很不错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用料很不错啊啊。

老东西就是不一样

网友:
做工不错,好多屏蔽罩啊

网友(2019-10-13):
这个东东我正在玩,特别想知道是啥方案,谢谢搂主分享!

网友:
天线呢?我想看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