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求救!拆完相机后出现C:32:60 错误代码 怎么办?

楼主(2019-08-04):
求求大家 帮帮忙

网友:
至少什么牌子的也要说明一下吧

网友A:
SONY相机吧?光圈或防抖悬浮对焦部分问题。有点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NY相机吧?光圈或防抖悬浮对焦部分问题。有点棘手。。。

以前看坛友拆修过,大多数都是跟镜头相关部分故障。

网友:
再把它拆了,认真的装上,注意细节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