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 新2V10AH电锂电池6元一个

楼主(2019-08-04):
英国oxis锂硫电池,能量密度达到了 425Wh/kg 的锂硫电池,目前这种电池引进应用在 HAPS 高海拔卫星上,。貌似很高端,免维护,可百分百放电。 全新无焊接的。电压是2.05V10HA下面有电池的大小图片, 一个6元不包邮,6个35包邮 不超重拍下叫我修价钱,拍下均送充电器保护板的产品长15.4宽10.3厚0.8CM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92620029926

网友:
放电区间是多少?电流几C?

网友:
可以充电么
充电截止电压是多少

网友A:
这岂不是铅电瓶单体的替代产品?

网友:
放电电流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岂不是铅电瓶单体的替代产品?

顶一个吧。。。。。

网友:
能充电的吗?怎么充法,电压控制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池记得是不能充电的,不然可能爆炸
一性次的,特点就是能量密度很高。 ...

啊?这么拽?好几年禁炮,今年年上用它得了,不就是充个电吗?电动车充电器够不,弄个大插排插上20个先来一轮齐射

网友:
看着好像鼓包过了

网友:
一次性的?拿来给天燃气灶点火用?

楼主:
还有70个出完下架

网友C:
看着像有点鼓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像有点鼓包呢

没有问题的,放心不

网友:
查了相关资料,2.1V的琉锂电池应该是已经放过一次电了。这种电池有2个放电电压:2.45V~2.1V;2.1V~1.7V。

网友:
一次性的,但感觉好像找不到用途……在我这里。

网友:
这种电池非常难以应用,没办法用在现今常用的保护板,和充电器,钛酸锂截止比它高,没办法通用,想要充电,就要可调电源,

如果按楼上说的充满截止2.45V的话,明伟改可调类型电源全都都在低压自激范围、变压器滋滋滋的

用线性?充电速度又太慢、

如果串联,对内阻和一致性又有要求,google看了下说硫锂电池不能像铁锂一样大C数放电,只能以0.1C左右(最大0.2C)放电

艺高人胆大的话,当我没说,买个25串,凑成51V电池能给48V电驴用,至于保护板么...就算了,裸奔吧(不差钱的可以上蚂蚁板,自己设定低压和超压保护电压)

30串能做60V  40串80V,貌似还不错?串多了一致性能拖死人...

网友:
不可能是一次性的吧?我都充电2.5伏300毫安也没事。就是放电很快。500毫安放电才300多毫安就不放电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移动电源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