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创维E910机顶盒拆解

楼主(2019-08-04):
最近缺个机顶盒看了好长时间还是决定买IPTV机顶盒,单买不便宜,于是一下子买了了十来个一共四五种机顶盒基本都不带电源遥控那种,就周日不上班争取给它拆完。
先拆创维E910,这个机顶盒很好搞,可以不刷机直接用悟空遥控装第三方软件,不过系统本身的存储空间大约是1G,系统设置密码大多数是6321,我几个里面有一个是0。

联通定制的(贴纸),接口还是挺全的。

一共四个脚垫,其中三个下面有螺丝。
散热的铁板是偏的不能完全接触到,

海思HI3798,好像和S905差不多,可玩性没那么高。

内存是混搭的,512MB+256MB,一共768MB。

4G存储空间,原系统显示1G左右。

瑞昱RTL8188机顶盒上常见的,单频不带蓝牙。

网友A:
为啥我们这边联通送的是创维E951 IPTV盒子?

网友B:
感觉华为挺热衷于这种大面积四边引脚的ic,性能并不差,就是为啥要做这么大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们这边联通送的是创维E951 IPTV盒子?

盒子很多种啊,各种牌的,华为中兴烽火创维等,一个牌又有很多型号,不一定送的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华为挺热衷于这种大面积四边引脚的ic,性能并不差,就是为啥要做这么大一片 ...

不懂,可能散热面积大吧

网友C:
十来个多少钱,到哪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来个多少钱,到哪买

闲鱼 价格不等二三十吧

网友:
嗯????那个混搭内存有点神奇。。。。hi3798都出了好像两种封装了

网友D:
还是建议买移动那个m301h,那个双频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建议买移动那个m301h,那个双频WiFi

还真没买到那款 我发现我买的好像全是海思的cpu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真没买到那款 我发现我买的好像全是海思的cpu

移动好像mgv2000是s905CPU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移动好像mgv2000是s905CPU

本来想搞个N1还可以刷着玩,发现太贵了

网友E:
十来个要多少钱?我怎么就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十来个要多少钱?我怎么就碰不到

二十多一个

网友F:
这是网络机顶盒吧,不能接有线电视吗

网友E:
划算,什么时候再看见,我们对半开

网友:
给他硬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网络机顶盒吧,不能接有线电视吗

不能,就是安卓系统的网络机顶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划算,什么时候再看见,我们对半开

俺再不要了,都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