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关于自制电线探测器的问题

楼主(2019-08-04):
从网上看到一个制作图,但想问下用8050替代BC547是否可行? 另外如用5V电源替代9V对应电阻阻值如何变化。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应该可以啊

网友:
用8050或者9014都可以,电源建议用锂电池,如果用锂电池的话,220欧电阻可以去掉或者改成10欧,led建议使用高亮红色LED,1M电阻和第一个三极管不要的话,短接100K电阻也可以用

网友:
9014效果更好些,高放大倍当我,低噪声,低穿透电流。

网友:
只要是达林顿组合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10718&fpage=3
看看这个非常不错。

谢谢兄弟。

网友:
效果不是很好,有距离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