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个新路由3【分享不用修改eeprom无线信号好的固件】

楼主(2019-08-04):
宽带即将升200M,原本还是用的路由宝L1,应对50M的带宽还是没有问题的。过百M带宽就需要千兆的路由器了,上网搜索了好多资料都推荐k2p。价格炒得太高,雷同硬件配置中还是新路由3的价格更便宜。只是无线的质量普遍反应差,家里面积不大最多再加个AP吧。

85包邮到手的9新1.1,已经刷好不死控制台。

看外观,直接矿场装包的原包货。

东西都还齐全

矿架上的编号都没清理一下,第6还是第9。

金属上盖边缘有破损,油性笔涂涂

取脚垫

脚垫下的贴纸还很完整,矿机就看用得狠不狠了

开盖,硅胶垫走油的情况

油渍的范围

背面稍有油渍

刷了OpenWrt R9.7.6 IPv6 双频合一,简单测试一下无线覆盖范围是要差一些。准备潘多拉,老毛子,高格、华硕各固件使用一周。
主板上这些天线接口去了,全改焊接会不会信号更好些。

常见的几个固件都刷了试用一便,发现昨天在恩山下的lintel大神的PandoraBox MT7603新驱动 for NewifiD2。固件相当给力,原本在阳台,不管2.4G,5G手机都不能看视频的现在能流畅看B站1080P。无需修改eeprom ,无需接地,无需上屏蔽。也无需洗板子。只要刷了这个固件。 2.4和5g无线皆有很大提升。

只是这个固件只是一个核心架子。只有简单功能,很多东西需要自己装,不太适合小白(自己也是)。
https://downloads.pangubox.com/lintel/Newifi3/【下载链接(根据实际的机器型号)】
其中【新路由3的固件】
https://downloads.pangubox.com/l ... shfs-sysupgrade.bin【新路由3】

手头有新路由3的可以试试。

网友:
名副其实的漏油器啊

网友A:
我的用了两个月了,刷固件,刷eeprom,加电容,刷对了固件之后现在才信号稳定,速度正常,不然远一点就有信号没流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用了两个月了,刷固件,刷eeprom,加电容,刷对了固件之后现在才信号稳定,速度正常,不然远一点就有信 ...

怎么加电容,有图吗?这个路由的无线太差了

网友:
这是1.1的,1.2的要好点

网友A:
加电容效果不明显,刷刷对对应的固件和eeprom效果最好,要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电容效果不明显,刷刷对对应的固件和eeprom效果最好,要试的。

传个你用的固件和eeprom给我试试

网友:
还是不建议这个
毕竟k2p放在那里
人家推荐是有原因的

网友:
一个新三 + 一个AP  价格还不是一样么。。

网友:
没用过,做工看着倒是不错

网友:
正用新三作主路由,k2p b1作ap,感觉还不错。散热垫去了,加了散热片。

网友B:
楼主可以量下,5G的天线是假的,里面的天线没有和同轴线连在一起,焊接好信号会强些。
2.4G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量下,5G的天线是假的,里面的天线没有和同轴线连在一起,焊接好信号会强些。 ...

我的两个是1.2版的,5G四根天线都拆下来量过了,天线和线没连接,不知道1.1版的怎么样

网友:
我也有个上面没二维码的,就是2.4g不稳定,5g及电脑上网还行,一直没找到原因

网友:
把四个天线都换了,用9DB的长39厘米天线,可能会好些!

网友:
不稳定还拿出来卖,厂家咋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量下,5G的天线是假的,里面的天线没有和同轴线连在一起,焊接好信号会强些。 ...

卧槽!还有这种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卧槽!还有这种事?

拆开来试下就知道了,我的两个1.2的都是这样

网友:
哪家淘的?PM个购买链接。。。。

网友:
用来做主路由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