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个强力吹风机的转子怎么清洗呢???

楼主(2019-08-04):
这个强力吹风机的转子怎么清洗呢???

问题见图上呢.........

这个强力吹风机的转子怎么清洗呢???

网友:
这儿不需要清理吧,抛光完使用一次又会成原样。

网友:
用针扎几下就好了,这地方不能上油

网友:
看来都是老中医,针炙刮痧都来了,楼主这是上火了?这么黑?

网友:
原装的碳刷?

碳刷软了,会被磨掉粉,掉落的石墨粉 就会沉积在 铜片 之间的缝隙里。
碳刷硬了,会磨损 铜片。。。。

网友:
一般情况不用特意清理比如你这种根本不用清理的  非要清理找干净的布或无尘纸顺着槽 擦一擦就好了 碳粉沉积的比较多的用硬点的不掉毛的刷子(禁止使用铁刷子 会刮伤换向片和云母绝缘) 顺着槽刷一刷 (方向都是向外 不能往电枢方向刷) 就行  如果用溶剂清洗 需要确定换向器无任何残留物才可进行试运行 溶剂禁止接触绕组 以免对电枢绝缘造成任何形式的影响
至于严重的碳粉沉积 一般都伴有严重烧蚀小型电机直接换转子本身更划算 但也可单独维修/更换换向器(非常麻烦 工序繁琐)

网友:
不需要清理的
碳粉有润滑作用
你清理了,反而会增加更多的磨损

网友:
只要火花不特别大,不需要清洗,换向器的铜片与碳刷在电流作用下生成暗色透明保护膜,即有润滑作用降低磨损又利于导电~这是碳刷/铜片换向器从电机诞生那天起一直应用到今天的原因之一,也可以说那层褐铜色还没有更好的替代物~如果把它洗掉就是暴殄天物。
当换向器磨损过度出现拉痕时,可以锉刀/砂布/酒精整形和清洗,这才不得已破坏掉保护膜,整形修磨后如果铜片间的绝缘云母片碰触到扫过的碳刷,使碳刷跳动会产生大的火花,那么需要用薄厚适当的锯条修磨云母片,使其低于铜片顶面,修磨深度相当于铜片一个磨损周期磨损的高度(小电机半毫米左右kw以上的要1~2毫米深)。
修磨后的新鲜铜片表面在电机运转时与碳刷共通做用会重新生成保护膜。

网友:
想清洗可以买只化油器清洗剂,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