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吐槽:优越者Y-3026硬盘底座2年毁了3块硬盘

楼主(2019-08-04):
这款硬盘底座不知怎么滴,2年毁了3块东芝监控盘,都是0A警告,最恐怖的是最后一块才用4天就黄牌警告了,我用的电源是台达72W的,别说电源问题了…现在换个硬盘盒,用了半个多月,就好好的。还好那块东芝的京东售后买单了,退了,买了个西数紫盘。

网友:
既然这样,你还要继续用?换个硬盘底座便是,现在也不贵

网友:
供电设计有问题

网友A:
这种东西不是让你长期使用的,只是某一下子要拷个资料短时间用用的。这种东西对硬盘的固定十分不好,会产生共振,硬盘对于震动很敏感,很容易报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不是让你长期使用的,只是某一下子要拷个资料短时间用用的。这种东西对硬盘的固定十分不好,会产生 ...

同意,小品牌的品控 不是太好控制,,,现在电脑整机的品控都过保坏了 哎~

网友:
长期用买那种躺下来的硬盘盒子,这个竖着不好

网友:
垂直放置感觉不好,还是喜欢水平放置的,这个板子做工也不好,看起来像返修货

网友:
看着用料很不错啊啊。

网友C:
眼瞅着USB口连个静电防护都没得,直接接给芯片了。
这样偷工减料的东西应该是有害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小品牌的品控 不是太好控制,,,现在电脑整机的品控都过保坏了 哎~ ...

是啊,这玩意只能临时拷贝东西用了,长期挂机的放硬盘盒躺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眼瞅着USB口连个静电防护都没得,直接接给芯片了。
这样偷工减料的东西应该是有害垃圾 ...

国内的硬盘盒不都这个鬼样吗?

网友:
有个单口奥睿科的也不行。老是掉盘。

网友D:
12V滤波电容换成1000uf的,降压出的5V换成560uf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V滤波电容换成1000uf的,降压出的5V换成560uf的

楼主用的是台达电源,这板子的电容影响不大,够用了,应该是共振的问题吧

网友:
可能真的是机械问题

网友:
12V进来经过电容直接进了硬盘12V供电对吧,虽然开启信号是5V提供的但是12V却是直通的,硬盘报0A故障大多数情况是马达驱动保护了一下,所以你还真得检查一下供电,特别是电压有没有在12V正负0.3之内

网友:
硬盘座质量很重要   说真的   不过东芝的盘。。。。。
和你相反 我最开始买的 就是优越者的盘盒 质量不错后来先后买过奥瑞科的 后来买的是世特力的 结果世特力的最贵  反而最垃圾的就是世特力,没有之一!!
后来买回优越者的硬盘盒,反而最稳定。。。。。

你这个0A 明显是供电  电机起转但是达不到要求的转速。 造成这个的原因很基本就是供电,  当然,未必问题出在电源,也可能是 电源进硬盘盒电路后 硬盘盒对供电的分配、硬盘盒的供电接口不牢固等地方。。。 但是一旦硬盘盒使你的硬盘出故障,就必须立刻停用。以免损坏扩大我原来硬盘盒最大的问题是 数据传输,出的是C7,不过后来换了硬盘盒 再没出过问题。C7也一直再没涨过,稳定到现在。那时候用的是希捷新出的8T,当时买的硬盘盒有几个都不支持的。

不过你买立式的。。。。。。。这个我很难说 一直以来 只用平放硬盘的盒子

网友:
我也一个,烧了三块硬盘,还好硬盘自己修起来了,都是电源问题把硬盘上的供电线路烧了,还是不要用了

网友(2020-02-17):
真奇怪 为啥楼上会烧硬盘供电 这种硬盘盒电压5V从12V转过来,应该不会突然升高吧 不升高就不会烧 最多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