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制作网线水晶头

楼主(2019-08-04):
前几天看论坛里有个帖子说网线水晶头的,看那水晶头的触片跟狗啃了似的,今天正好找其他东西翻到了水晶头,还有剩下的一点网线,就尝试做了两根平行线,纯属业余,班门弄斧。1.材料:网线钳,网线,水晶头,水晶头护套

2.穿护套:

3.剥线:注意,别伤到芯线了

4.整理线序,我这是标准的568B:

5.剪去多余的线头,

6.使线头平齐:

7.插入水晶头,让线芯顶到水晶头端头:

7.上网线钳压制水晶头,使铜触片压入线芯,接触良好:

8.检查成品,线芯是否到位,触片是否竖直:

9.侧面看看触片表面,很光洁.....

10.侧面看看,网线皮也被压入水晶头内,这样制作出来的网线比较耐用和抗拉:

11.再来看看水晶头的触片,光洁平整:

12.再来一张,端面的照片:

13.护套套住水晶头,保护水晶头的小尾巴:

14.再做一根,一根使用,一根备用。

谢谢观赏!

网友:
压歪了,不过肯定通

网友A:
不错,不错,你还有钳子用。我那天找不到网线钳了,没法子 拿螺丝刀 一片一片的怼的水晶头上的那个铜片。。

还有,就是楼主 图2 里的那个蓝色的套子 不要也罢,影响拔下水晶头。。。图10、11、12 里,网线里面的那根白色的线绳,要被水晶头下面的那个压线的舌头夹住才是正规的做法。

网友B:
这个的关键是水晶头质量一定要好点,
有次买了几个头,铜片偏薄?还是塑料偏薄,反正压好以后左右歪斜的,剪下来丢了

网友C:
其实不喜欢上边那种蓝色保护套,插拔的机器设备多了就会发现,这玩意经常让你拔不下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你还有钳子用。我那天找不到网线钳了,没法子 拿螺丝刀 一片一片的怼的水晶头上的那个铜片。。 ...

钳子必须有啊,这玩意买套监控设备就送一把,我这也是之前给别人装监控,装完后留下来的(反正他们也不要)。

网友D:
做得还可以,现在搞电脑的小技术员没几个能认真给你做水晶头。最常见的是他跟本不给你外皮压入水晶头里。如果不小心使用,拉拉扯扯一下子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你还有钳子用。我那天找不到网线钳了,没法子 拿螺丝刀 一片一片的怼的水晶头上的那个铜片。。 ...

受教了,那是一根加强筋,是得压在水晶头舌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的关键是水晶头质量一定要好点,
有次买了几个头,铜片偏薄?还是塑料偏薄,反正压好以后左右歪斜的, ...

你说的我之前也遇到过,压完后向一边斜的,还好我这次压得还行,没有偏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不喜欢上边那种蓝色保护套,插拔的机器设备多了就会发现,这玩意经常让你拔不下来线。 ...

我是用来调测的,装包里没有护套的话经常会让水晶头的尾部断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得还可以,现在搞电脑的小技术员没几个能认真给你做水晶头。最常见的是他跟本不给你外皮压入水晶头里。如 ...

我见得最多的也是不压外皮的,这样的线抗拉能力很差,完全靠触片和铜芯线卡住。

网友:
你这个都是  差五类的网线和水晶头
这个质量已经可以满足咱天朝的使用水平了
专业的都是用超五类或者六类的(带屏蔽的网线和水晶头)

网友E:
自己制作网线,除了网线质量外,水晶头的质量也很重要。从水晶头端面的照片来看,这水晶头质量一般,触片与网线不完全是垂直接触,这种情况容易造成接触不良,使用网线测试仪测试是通的,但网络却不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钳子必须有啊,这玩意买套监控设备就送一把,我这也是之前给别人装监控,装完后留下来的(反正他们也不 ...

其实,钳子我有两三把,不过好久不用了,不记得放哪了,东西多,也没法找,这次 就需要接一条线上的一个水晶头,另一头是以前就掐好的。也就没去找,直接一字螺丝刀怼上了。

网友:
。。看到水晶头就想到TP路由的脑残设计,这么多年了还没改,拔个网线都要骂设计师的娘一万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制作网线,除了网线质量外,水晶头的质量也很重要。从水晶头端面的照片来看,这水晶头质量一般,触片与 ...

这水晶头质量确实一般,是买监控摄像头送的。但是一般应用还行,除了线序做错了的,做一个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钳子我有两三把,不过好久不用了,不记得放哪了,东西多,也没法找,这次 就需要接一条线上的一个水 ...

能用螺丝刀怼上也是高手!我从来没尝试过用螺丝刀,因为我没那个技术。

网友:
外皮确实得压进水晶头里面才抗拉,不过我做头子不爱用那种保护套,好看而已不实用,拔插费劲,解决办法就是打热熔胶封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制作网线,除了网线质量外,水晶头的质量也很重要。从水晶头端面的照片来看,这水晶头质量一般,触片与 ...

我还遇到更差的水晶头,那种一压,压网线皮的舌头就掉了........

网友:
没做过水晶头呢,围观一下
等牙膏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