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坏的儿童玩具,棉花糖机

楼主(2019-08-04):
电源无输出,20V交流,拆开修复断线,依然没输出,不会整。
机器拆开有进水痕迹,插电转一下红灯闪一下就停。输入并了一个100多欧电阻,烫手,拆了一个脚,后面不知道原理了。

网友A:
这个能做真棉花糖么?

网友:
好像有段时间比较流行

网友:
这电源是什么鬼。。。。怎么看着像某种灯的镇流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做真棉花糖么?

当然能做啊,只不过是个20v的电动机,电源的 变压器比较奇葩,很少见到高频的环形变压器

网友:
这电源结构和吸顶灯镇流器外观有些相似。

网友:
电子变压器?就是一个AC-AC的开关电源吧?为啥要20V交流呢.........

网友:
确实有点像电子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能做啊,只不过是个20v的电动机,电源的 变压器比较奇葩,很少见到高频的环形变压器 ...

电机不一定是20V

网友:
结构不简单,白糖加热后甩出来?

网友:
谢谢分享。。。。。这电子变压器跟电子镇流器原理差不多,但输出怎么是50HZ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做真棉花糖么?

我买了,也做了,可以做。就是做不大。毕竟机器有点小。

网友:
这电子变压器输出应该不止50Hz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做真棉花糖么?

看着用料很不错啊啊。

网友:
我要吃棉花糖

网友(2020-07-03):
开关电源有必要设计成20V交流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