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台四核版的升腾C30小主机

楼主(2019-08-04):
机器尺寸大概是16*13*4厘米,和升腾945一般大的;因为我们这边有些网络设备需要做snmp监控,所以需要一台性能不高、体积不大、功耗小的主机安装zabbix+grafana;刚开始想选择945这款,因为35就能包邮 价格便宜,但是这款的CPU是32位的N270,没法安装64位的Grafana;我在二手平台逛了几天之后,没有遇到很合适的,那些体积都比较大,好不容易看中了一台AMD T40配置的升腾C30,但是店主一直不回复消息。逛了几天后有人上架了一款四核版的C30,价格150元,我一看合适就买下来了。配置是AMD A4 6400T,板载2G的 DDR3缓存,16G的DOM盘,这些配置对我来说刚刚够用,买来也不用折腾就可以(买945的话,还需要自己刷bios 改硬盘供电)

主机外观,外面是塑料外壳,内部有一个金属框架固定塑料外壳,前面板有开机键、USB3.0接口、音频输入输出,不过USB接口和外壳有些间隙,我用力掰也没掰回去

机器侧面有两个螺丝孔,应该是固定底座用的:

机器正上方,那个方框的虚线以及凹槽,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可以撬开一样,实际上是一个整体的塑料板而已

背面接口图,左侧是一个5.5*2.5的DC12V 2A电源口,5个USB2.0的接口,一个DVI接口,一个千兆网口,还有一个带着隔板的DP口(主板上DP电路没有原件)

从背板拆下两颗螺丝,上盖就可以划开了:

内部结构,黑色散热片下方是AMD A4 6400T,我把四周的塑料卡子拆开后,发现散热片还是牢牢卡在CPU上,应该是用的黏性散热胶粘住的;CPU上方是msata接口的16G Dom盘,东芝的闪存、sm2244lt的主控,速度应该也快不了哪里去;cpu右侧是四颗板载的镁光内存颗粒,卖家说内存一共是2G的,因为我现在没有大口的DC电源,所以也没法开机看;网卡芯片是intel i211的,声卡是alc662

主板背面是一个顶在CPU位置的大散热胶,还有一个纽扣电池,其他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因为拆主板需要把板子斜拧着硬拆出来,怕对主板有影响,所以拆了一次就没有拆第二次

网友:
这个还是挺不错的
我都是用来作瘦客户机,远程虚拟机使用

网友A:
搜了一下,6400t,貌似比j1900性能还低一大截,干嘛不直接买个蜗牛

网友:
头一次看到这个,升腾的N270的我也有,那是真小巧啊,现在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了一下,6400t,貌似比j1900性能还低一大截,干嘛不直接买个蜗牛

主要是这台机器小巧,可以带着到分公司跑

网友:
上次收了个1037U的小主机,16G固态加上2G内存,唯一致命的竟然是百兆口,后悔啊,扔一边吃灰中

网友:
之前喜欢小主机,现在喜欢一体机,感觉一体机更适合家庭办公。

网友:
那个方形口子应该是装防丢绳的。。。

网友:
我也收了一个升腾C30,不过是老版本的,双核C70,扔家里用来录制B站直播。。。

网友:
虽然性能不高  但是真的很小巧  实用就好

网友:
看着用料很不错啊啊。

网友:
新版的c30都出来了,旧版的是双核性能比较差。

网友(2019-10-29):
要是有双网口+sata口,就漂亮了

网友:
挺好的呀,多少米收的?

网友(2020-02-28):
这个器要破写,写BIOS!不然似乎用不了

网友(2020-09-25):
楼主,你这个机器是从那里买的?我就没找到这个配置的C30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