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霍斯维尔双控开关求助

楼主(2019-08-04):
这个开关  延时保险爆了,已更换。BR1整流桥、C11电容、压敏电阻都坏了更换,还是不行,触摸屏的灯都不亮。对这种开关第一次接触,不知从哪儿测量找到故障。另外第九第十张图片上的六个一队的小触点是什么?测了一下,一排的三个互通与另外一排三个是不同的。拆的时候不小心把焊点拆掉盘了,从哪里飞线?谢谢大家求教了!感谢!!!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图 7

图8

图9

图10

网友:
开关真高级啊

楼主:
不给点指教吗?

网友:
好像比较潮的智能家居用品,维修价值嘛,难定

楼主:
各位大侠早上好!

网友A:
瞎修大法:从各级供电电压开始查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瞎修大法:从各级供电电压开始查起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
哇,,,好复杂的样子,,木有维修价值,,自己慢慢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