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帮忙看看这个电路老烧MOS管是哪个位置

楼主(2019-08-04):
帮忙看看这个电路老烧MOS管是哪个位置,这个电路在220V市电正常不烧MOS管,一接到水力发电机上小功率假负载还可以,一接大功率立马烧MOS管,并不是MOS管功率不够,我已经并了很多个在上面了故障依旧!还望老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A:
这电路本身有问题。220V整流后与负载电路没有回路。

网友B:
用于高频脉宽调整的MOS管不宜用简单并联的方法增加功率。因为栅极开启电压有较大的离散性,简单并联的结果就是开启电压低的先承受最大功率,然后按顺序全烧掉为止。
如果小功率负载可以安全运行,换大负载的可以找单个功率更大的MOS,或者多个原功率MOS分开带多个原功率负载。
另外如果不是纯电阻负载此电路应该修改。

网友C:
功率管是被过压击穿了.

换更高耐压值的管子,且尽量缩短控制器到RL之间导线长度,都可以缓解问题.

如果有能力更改电路的话,靠近功率管的位置,电源正负极并接功率吸收电容,RL输出端并续流二极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本身有问题。220V整流后与负载电路没有回路。

这个是耗能型的也就是说发出来的电高于设定的值就从假负载放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于高频脉宽调整的MOS管不宜用简单并联的方法增加功率。因为栅极开启电压有较大的离散性,简单并联的结果 ...

问题是220V市电正常使用可以用大功率,接到永磁发电机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管是被过压击穿了.

换更高耐压值的管子,且尽量缩短控制器到RL之间导线长度,都可以缓解问题.

功率管是20A600V的耐压应该是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功率管是20A600V的耐压应该是够的

600V耐压不够. 如果电流继续加大,1600V的管子也照样击穿.

用示波器看一下工作中的DS波形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0V耐压不够. 如果电流继续加大,1600V的管子也照样击穿.

用示波器看一下工作中的DS波形就明白了.

这个地方我已经用一千瓦发热丝放电了,发电机也只有一千瓦的,也才发了500瓦左右的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0V耐压不够. 如果电流继续加大,1600V的管子也照样击穿.

用示波器看一下工作中的DS波形就明白了.

您有没有好电路推荐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有没有好电路推荐呢?

现在这个电路就挺好的啊.把MOSFET换成800V的,加上吸收电容和续流二极管,就能正常工作.之所以要加吸收电容和续流二极管,是因为在大电流pwm情况下,有一定长度的导线,其分布电感的影响会大到不能忽视.

如果对输出的电源质量有要求,就再加一个数码发电机的调压板,恒频恒压的输出交流电.

水力发电机我不了解,但风力发电机,上述的电路是必须有的.这是一个并联稳压电路,其目的是既控制最高输出电压,又保障发电机不出现空载的工况,否则空载的风力发电机会超速,造成严重的事故.如果水力发电机不存在超速的问题,那么这个电路就可以不用,直接接一个数码发电机的稳压板就行,它的原理是先将发电机输出不定频不定压的交流电整流变成直流电,再逆变成需要的频率和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个电路就挺好的啊.把MOSFET换成800V的,加上吸收电容和续流二极管,就能正常工作.之所以要加吸收电容 ...

其实与风力发电机差不多,只是转子是永磁的,所以调压不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个电路就挺好的啊.把MOSFET换成800V的,加上吸收电容和续流二极管,就能正常工作.之所以要加吸收电容 ...

我这个对频率要求不高只要用于照明,也没有用其他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个电路就挺好的啊.把MOSFET换成800V的,加上吸收电容和续流二极管,就能正常工作.之所以要加吸收电容 ...

这个电路改成MOS管从5V哪里取电应该会更安全一点吧!应为直接整流那里出来可能电压超过600V了,可能会烧MOS管

楼主:
改这个变压器出来的整流电压供电给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