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 挂脖风扇

楼主(2019-08-04):
拆 挂脖风扇

小电扇风力还可以,就是风噪有点大,(一共3档)1档没什么感觉,2档还凑合, 高于2档 风噪就太大了!

送的两节 18650 (电池上面没有任何编号 标示),快递到货了就拆下来充电。

网友A:
把一个18650的boom挂在脖子上,想想都可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一个18650的boom挂在脖子上,想想都可啪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担心了

网友:
正牌手机电池还会爆呢,别说杂牌的了

网友:
感觉还是手持式的迷你风扇实用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一个18650的boom挂在脖子上,想想都可啪

头灯也有18650啊,感觉只要不是杂牌的电池都不用担心

网友:
2楼不能因噎废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一个18650的boom挂在脖子上,想想都可啪

满大街的 蓝牙耳机 也是用的锂电池,,,

虽然容量小能量小,但万一坏了冒个烟还是很有可能的

网友(2020-08-10):
风力太小了,还不如手持好用耐玩了

网友(2020-09-23):
这个VC4充电器淘宝65元包邮了,我也有一个0.5安1个槽位充电最慢的充电器之一了

网友:
真丑。。。设计师真的没一点审美

网友:
还记得小时候的玩具吗,一个太阳帽上有个风扇那种,现在改动一下带脖子上变成人玩具了楼主充电器好评

网友B(2022-05-18):
大神你好,这个电路板上有四个焊锡点,m+m-是调速的,如何分辨风扇上的线是接m+和m-的,望回复,感谢。

网友:
这是背面,开关,加调速开关选挡

网友C:
我觉得直接开和关就行了  不要搞按一下加一档的那种设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直接开和关就行了  不要搞按一下加一档的那种设定了

我就是想拣下手,把线焊接一下,感谢回复!

网友:
不敢用,怕吹中风

网友:
想看看现在的新款挂脖风扇拆机贴,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你好,这个电路板上有四个焊锡点,m+m-是调速的,如何分辨风扇上的线是接m+和m-的,望回复,感谢。 ...

只要电源正负极不错就没事,信号线随便焊,不起作用再反过来,总有50%的几率一次搞定,100%的几率两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