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台建武TH-78A飞了几条线

楼主(2019-08-04):
一台建武TH78A排线坏了,然后用飞线方式查找其他问题,现在发个图留个纪念。

网友A:
看到大佬这飞线技术就想起咯用铜丝飞cpu的

网友B:
在放大镜下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大佬这飞线技术就想起咯用铜丝飞cpu的

说真的,这个焊点和间距属于很大很大那种,跟飞仙CPU那个没法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放大镜下焊的?

没有,这么大的焊点和间距用不着放大镜,那个发光的是自制的台灯。

网友C:
绝对是艺术品!

网友D:
主要还是看耐心吧。。这几十跟线也没有多少人能下决心一根一根做下去

网友E:
要是我肯定扔了

网友F:
这种生产工艺,成本多高呀,故障率也低不了。

网友G:
的确需要很大的耐心

网友H:
我修过一个集群TH-78A,但是CPU不是集群的,只是挂了个小板,去掉小板后,不能工作,用放大镜观察前板、中板,发现有5处PCB线路被切断,陆续连接好,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对是艺术品!

您过奖了,手艺粗糙,只是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还是看耐心吧。。这几十跟线也没有多少人能下决心一根一根做下去

其实没什么,实际焊接起来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我肯定扔了

纯属折腾,现在明显已经没有了修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生产工艺,成本多高呀,故障率也低不了。

原本是软排线的,结果被扯断了,还有其他故障要一起解决,就先这样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的确需要很大的耐心

还好吧,挺快的,也不用动脑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修过一个集群TH-78A,但是CPU不是集群的,只是挂了个小板,去掉小板后,不能工作,用放大镜观察前板、中 ...

对,一般挂小板的集群就是这样,会有很多断线,我这个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