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万年不坏的CPU居然我能碰上,难道我要摸奖发大财?

楼主(2019-08-04):
万年不坏的CPU居然我能碰上,难道我要摸奖发大财?
接几天前的一个帖子:奇葩电脑故障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来龙去脉就是一开始认为是主板坏(因为机器去年本地下雨发水,主板进过水,后来清理正常使用到现在),某宝掏了块一样的主板换上,故障依旧,随后一鼓作气又找来了一样的电源和CPU,结果换上CPU后正常???!!!???!

MMP,为什么是我中奖???!!!????,CPU坏的也7巧,能进 BIOS,在BIOS中也能够识别CPU的型号参数,就是不能进系统和PE????

目前纠结的事情:1、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CPU坏了 ?2、为什么坏了在BIOS中也能够识别CPU的型号参数?3、如果确实是CPU个体因素换个也就忍了,怕不是这个原因在换上继续坏就MMP了!!!!!

请各路大神给指点。谢谢

网友A:
我遇到过笔记本的CPU晶圆裂了条缝 还能开机进系统的  故障是进入系统后蓝屏 或打开任何软件 即蓝屏
还有GPU 晶圆缺了角 仍然能正常输出 只是不能跑分 不能压力测试  我感觉 我这事说出去都没人信的

网友:
这个也遇到过,硬盘,内存全换了就是进不去系统和pe,给联想报修,报的主板问题,结果售后来换了主板还是一样,最后售后人员直接提走了,过了两天送来说是cpu挂了……i76700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先前主板故障引起的CPU出现暗伤了

网友:
快去买彩票,会中的

网友B:
可能只是cpu的集显坏了而已,加个独显上去开机看看,能进去就是集显问题了

网友C:
Q: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CPU坏了 ?
A: 多数情况是主板坏导致CPU坏。CPU供电不是电源直接提供,而是由主板提供的,更具体说电源提供的12V供电经由主板上的PWM电路降压至零点几至一点几伏。如果PWM电路的MOS管击穿损坏,12V会直接进入CPU,导致CPU损坏。这种情况电源一般会掉电保护,CPU的损坏是有一定的概率的, 新式CPU制程数字小,损坏概率大于制程数字大的老式CPU。

Q: 为什么坏了在BIOS中也能够识别CPU的型号参数?
A: CPU内集成了几十亿个晶体管,坏的CPU内又不会所有晶体管都坏,刚巧坏的不是比较致命部分。就像人少个胳膊一样能正常走路说话。

Q: 如果确实是CPU个体因素换个也就忍了,怕不是这个原因在换上继续坏就MMP了!!!!!
A: 那种烧CPU的板小心点,免得换一个U烧一个U。

网友:
您运气实在太好了,去买彩票试试,下个大奖就是您。

网友D:
恭喜恭喜,湖南人民发来贺电!果然是CPU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Q: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CPU坏了 ?
A: 多数情况是主板坏导致CPU坏。CPU供电不是电源直接提供,而是由主板提 ...

"A: 多数情况是主板坏导致CPU坏。CPU供电不是电源直接提供,而是由主板提供的,更具体说电源提供的12V供电经由主板上的PWM电路降压至零点几至一点几伏。如果PWM电路的MOS管击穿损坏,12V会直接进入CPU,导致CPU损坏。这种情况电源一般会掉电保护,CPU的损坏是有一定的概率的, 新式CPU制程数字小,损坏概率大于制程数字大的老式CPU"的话,也大约正常用了有三四个月了,难道MOS管也有自修复功能??

A: 那种烧CPU的板小心点,免得换一个U烧一个U。这也是我比较担心的问题,毕竟目前I5四代的U也要四五百了。换新U测试的时候也只是亮机后就还人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只是cpu的集显坏了而已,加个独显上去开机看看,能进去就是集显问题了 ...

测试过的集显,核显一个熊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恭喜,湖南人民发来贺电!果然是CPU问题!

别光顾着恭喜啊,给点建设性建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过的集显,核显一个熊样

集显就是核显啊,你插独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显就是核显啊,你插独显试试

嗯,打错字了,核显和独显试过的,一样的死机

网友E:
4代的U坏的不少,这种故障也多,主要是集成了电压调节模块。
顺便问下坏U出不?我测主板用。4代U太贵了,好U烧了亏大了,用坏U测主板,烧了不心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就是核显啊,你插独显试试

集显就是集显,核显就是核显,独显就是独显,集显是集成在主板上芯片组里面的显示芯片,如北桥。核显,是CPU内部带有显示核心。独显 当然是独立的一块电路板,上面包括有GPU,DDR,以及电源等。所以不要混淆视听。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笔记本的CPU晶圆裂了条缝 还能开机进系统的  故障是进入系统后蓝屏 或打开任何软件 即蓝屏
还有GP ...

0几年的时候我在电脑公司打工,有天老板收了个奔三733,操作不慎把DIE压裂了,能点亮能进系统,但一操作就死机。老板说哪天修机器给人家换了,毕竟好几百块的东西。我后来闲着无聊在DIE裂痕的地方滴了一滴502,等凝固后刮平再试,放电影玩游戏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0几年的时候我在电脑公司打工,有天老板收了个奔三733,操作不慎把DIE压裂了,能点亮能进系统,但一操作 ...

神操作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十多年前遇到过的,CPU引起不能进系统,换了U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4代的U坏的不少,这种故障也多,主要是集成了电压调节模块。
顺便问下坏U出不?我测主板用。4代U太贵了,好 ...

个人,不了解行情,您多少收,短个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