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美的电磁炉也成这种货色了

楼主(2019-08-04):
和山寨货一样,线盘铜包铝

网友:
早都是吕线的了,咋才知道?

网友:
早就是这样了。。。。。。不稀罕。有些的那个大电感也是铝线的。

网友:
这个图片能看出来是铜包铝吗?

网友:
什么铜包铝 就是铝的  而且铝线盘都出了多少年了 你咋才知道啊 另外其他几个大牌子 也有铝线盘的型号

网友:
铜线盘现在绝迹了吧.

网友:
竞争太激烈,就算你的产品全部用铜线,用进口元件,普通消费者也不可能知道,他们看重的是性价比。

网友:
美的又不是很高级的品牌,用铝线很稀奇咩?

楼主:
烧了两大大洞,报废去求

网友:
哇塞!还是触摸板的呢!高级货

网友:
通病啊 接线端烧糊了

网友:
正常不稀奇

网友:
看看电路板的直飞线是不是铁的?八九年前买的美的电磁炉的这个飞线是铁的到去年基本腐蚀氧化完了,不得不花了半小时以上把这线全部换成铜的。。。。

网友A:
铜包铝很正常啊。国标要求的,中国缺铜,铜包铝还有很多专利技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了两大大洞,报废去求

建议你去淘几十块钱的二手老货铜线盘电磁炉回来用,那种一般都比较耐用,即便有故障的修好后依然还是很耐用

网友:
唉,大市锁蛆,B2W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铜包铝很正常啊。国标要求的,中国缺铜,铜包铝还有很多专利技术呢。 ...

问题是这货就是铝线。
你看到的颜色其实是漆包线的绝缘漆的颜色。
挂开还是白色的铝线。
铜包铝一般使用的是压接工艺吧,常见于大电流接线头。比如SC70。SC35。

网友:
没啥稀奇的,一份价一分货,你花大几百现在都很难买到铜线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这货就是铝线。
你看到的颜色其实是漆包线的绝缘漆的颜色。
挂开还是白色的铝线。

是铜包铝,但是上面那层很薄,刮一下就刮掉了,纯铝高频发热太大了不行,表面必须得有铜。不要用刮的方式判断,拆一根出来大坨焊锡融化了,将线插进去几秒钟就烧掉绝缘漆了,然后粘点松香能焊上表面就有铜的,焊不上就是铝的。

网友:
这就是铝线,只是刷了绝缘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