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银河G2 100B机顶盒拆解

楼主(2019-08-04):
这是一款三合一的机顶盒,有线+无线+电视,手里这个开机接好网线进度条走到一半就说网络故障没法继续,网上没找到怎样刷机或者安装第三应用,拆解同时向万能的坛友求解。

意外的发现,网线插单独的网口lan灯亮,最右边的好像是wan。

做工看起来还可以的,CPU散热片太紧没拆下来,资料显示也是海思的。

1G+4G
力晶P3P4GF4BLF 512MB+512MB
闪迪SDIN7DP2-4G

这两个4P的座子应该分贝时机顶盒和路由器的TTL。

RTL8196E+RTL8192ER,单频双天线。

预留了无线的焊盘。

网友A:
运营商定制的三合一奇葩机顶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营商定制的三合一奇葩机顶盒

是的奇葩,只想用机顶盒路由器也关不掉

网友B:
这款可以短接刷机,但是不知道通用包你能不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可以短接刷机,但是不知道通用包你能不能用啊!

我怕刷成砖

网友:
是,万一刷成砖就麻烦了!你先研究一下能不能破解吧,实在不行再刷,我有通用刷机包,好像有个华为的工具能通过ttl备份系统,我不懂没用过,先备份刷完不行还能恢复回去,你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C:
这似乎是无线路由器+机顶盒一体机。wifi芯片1个用于路由器,1个用于机顶盒。
如果有usb2ttl设备的话,可以接上ttl进行破解。
不过,最好在接ttl之前用表量下那4个接线柱的电压,以免烧了设备。

网友D:
把带apk的tf卡插进去试试

网友E:
wan口默认pppoe还是自动获取ip你去设置页面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似乎是无线路由器+机顶盒一体机。wifi芯片1个用于路由器,1个用于机顶盒。
如果有usb2ttl设备的话,可以 ...

好的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带apk的tf卡插进去试试

等晚上回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wan口默认pppoe还是自动获取ip你去设置页面看了吗

有道理 这个我还真没看 回头看一下

网友(2021-04-04):
WiFi板子拆掉 看能进系统吗!

网友(2024-07-19):
https://www.znd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2540 这个可以刷电视盒子 亲测 wifi不能用 要直连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