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50kw负载3*1.5(6)的电表用多大互感器合适?

楼主(2019-08-04):
100/5的还是150/5的?

网友:
30:1的,互感器小的话发热大

网友A:
100/5 就是 主线通过100A时 S1-S2的电流为5A 直穿时倍率是20倍
150/5同理 主线通过150A时 S1-S2的电流为5A  直穿时倍率是30倍
50KW 3相负载 电流90A左右
电表3*1.5(6)表示三相 1.5A(MAX 6A)

选型要考虑实际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5 就是 主线通过100A时 S1-S2的电流为5A 直穿时倍率是20倍
150/5同理 主线通过150A时 S1-S2的电流为5A  ...

同样50kw功率,150/5的话互感器就是3a左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50kw功率,150/5的话互感器就是3a左右吧

直穿过去 3相负载 是的  而且 互感器二次侧电流小点 发热也小
  1.5A(MAX6A)是指最大电流6A  也表示 标定电压下 1.5A-6A 电流范围内的计量精度符合规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50kw功率,150/5的话互感器就是3a左右吧

另外如果是电机什么的 空载、重载 等不同负载下的 电流也不一样 有时 选型要注意冗余 一般是建议冗余在实际电流的20% 或以上